[影像] 极致到变态的日本设计~SONY索尼/BVV-5PS广播级磁带录像机全拆解(200+图)

楼主(2019-03-02):
前情回顾:

不久前,我完成了一组系列拆解贴,起因和背景见此:从广播级走入家庭,80-90年代的摄像机系列拆解贴 系列拆解帖已经更新完毕,地址见下:

摄像机三部曲之业务中坚~Panasonic/松下NV-M9000摄像机拆解
摄像机三部曲之家庭回忆~Sony/索尼Hi8-CCD-RTV45E拆解
摄像机三部曲之广播印记~Hitachi/日立Z-1800广播级摄像机前端拆解

本以为已经更新完了,没想到多出来一个后背录像机,而且还很有料,所以就分开发帖子了!这次更新的是本系列第3.5篇,是外传篇!外传篇!

本来标题我想写:《超级变态的日本设计》但容易引起歧义,而且带有民族色彩,不过看了看之前写的三篇,反正都是日本生产的……无所谓民族色彩了,所以修改成为《极致到变态的日本设计》,全文拍了200多张照片,然后拆了我一整个周末,大约有10小时,过程类似做肢解手术,只不过越拆越觉得后背发凉,太复杂太复杂了,这绝对是一个超级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构思到机械、电路设计,再到实现打样,到最后的封装和量产,每一个环节都汇聚了当时人的智慧。

单纯论体积来算,如果说机械计算机(差分机到手摇计算器)是机械时代的绝顶之作,CPU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的皇冠之花,那我斗胆说一句:磁带录像机是机械和电路融合之作的集大成者!

本次拆机不涉及运动原理和电子电路解析,单纯为拆解而拆解,给大家展示内部构造,而机器本身已经坏掉,没有维修再使用的价值了~

BVV-5PS录像机大数据:分割线
38种螺丝型号  0.2平方米电路板
200+IC芯片  200+可调校准组件
90+排线连接座 200+长短连接线

还不算5组精密电机,2组电磁铁,4处超精密滚轴轴承,20余个齿轮……等等等,相信大家继续往下看拆解就明白上面大数据的含义了!

关于录像机:
关于Sony BVV-5PS的背景和说明网上能查到的不多,大部分是电视台使用,流出的信息很少,简介也只能在专业期刊上瞄到几眼。
BVV-5PS属于高档后背录像机,其“Betacam SP”格式配合金属带,可获得较宽的频响范围,较高的信噪比。
BVV-5PS的音频除了能记录成标准格式的LNG(横向磁迹音轨)外(频响50~15KHz),还能记录成AFM格式(调频格式,频响20~20KHz)。AFM能提高音频的带宽,再加上杜比C降噪系统,其声音质量是相当高的(S/N 68dB),可进行电视剧同期声的现场录音。(以上文字摘自《日立Z-1800摄像机的简单原理及操作(二)》)

外观展示:

这次没有目录,因为不知道怎么拆分拆解过程,整个帖子分上下两部分吧,第一部分第一天拆解,第二部分第二天拆解,全部照片为6D照相机手持拍摄,可能有曝光不足和手抖的情况,但大部分照片还是OK的!这个机器我拆了三次,只有最后才下决心拆散,因为绝对装不回去!

伊拉克战斗成色

验明正身

磁带盒侧,BETACAM SP,拥有Betacam血统,SP是特别版,进阶版的意思,但仍然是模拟机,如果是DX则是数字机

双电平表,看着很过瘾

控制面板

传说中的杜比C降噪系统

类似空气开关保险的中断按钮

音频IN,四个频道

电池盒,还可以继续外挂

各种信号输入输出接口

与摄像前端机器的通讯接口

顶端的播放控制面板

音频电平调节旋钮,可以分别控制四个频道

电池盒内部触点

是岁月的痕迹

耳机孔藏在这里

开关

拆解过程:

拆解过程没有维修拆解手册作为指导,只能瞎猫死耗子摸索,网上能查到该机的维修手册,上下两本加起来四百多页,PDF要钱,买两本手册的价格都快赶上机器购买价格,实在是囊中羞涩,SO自己动手吧!

大刀开路!BVV机器同样遵循广播级设备的粗犷外壳,全是大头螺丝固定,好拆!

掀开一个角度,望着密密麻麻的内构,不禁头皮发麻

换一个角度,这就是即将要对付的噩梦级选手!

内部连接线成组成群,满满当当的

看到一个怀孕的电容

连接线底座都用颜色区分

这种类型的连接线底座十分之难拆,拆一个手指都要断了,这么多底座,必须要硬着头皮一一拆除!
当前拆掉的连接线是镀金的,快三十年了依旧善良如初

角落一瞥,能看到用螺丝固定在板子上的黑色理线夹,可以说是就地取材了

连接线上印刷了编号——其实是棕色的连接线让我给揪断了,因为底座固定太过牢固……

外壳和机身主体是有铰链连接的

双层电路加持!

费了半天力气才拆下来

连接线底座的印刷编号——此外这几组并不是镀金的,是普通接线座,时间一长了都生锈了

第一块板子!

展示

可调节的地方太多了;IC大多是日本生产SONY自家IC也有很多;元件密度十分可怕,飞线+建高楼+垂直倒立的子板有很多

整齐划一的“城市”风貌,俨然一座电子之城,还五颜六色的

杜比芯片,可能是用来支持杜比C系统的核心

各种可调元件,校准工作宛如噩梦

VIDEO,视频部分处理

AUDIO,音频部分处理

镀金的连接线座,可能是与4路音频信号输入接口相连,需要良好接触和较低阻抗,属于核心部分

背面,元件的复杂程度也非常高——混合了生锈的杂质,因此看起来更加复杂……囧

屏蔽罩部分,也有可能是保护信号不受干扰

拆掉第一层电路之后的样子

连接线已经成灾了!

拿掉铰链,取下外层面板

正面情况

固定FPC的底座和卡片

卡扣,固定电路板用

分离电路板

面板上还有一些零件

双电平表,用于指示音频峰值

小喇叭

耳机接口搞下来了,这个3.5mm耳机接口用料十足

电平表解放

面板零件一览

好像是VU表(音量),调了个1V上电,一下子就坏了……我脑袋有坑,谢谢
既然坏了就拆开看看吧(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电平表拆解全家福……

面板电路正面

有一个数字LCD显示屏,左侧是法拉电容,容量1.0F,用于给存储器供电以存储时间、配置信息“感谢wufan2140坛友科普”

类似体温计的奇怪元件——据热心坛友和搜索引擎查询后发现这个东西是水银计时,记录设备使用时间,超过设定时间后就断路了。

基本原理就是一段细玻璃管,两端装两个电极,管里灌电解液,其中一端再灌一截汞柱。使用时有汞柱的一端接电源正极,另一端接负极,通过很小的电流,于是汞就不断地溶解再在负极一端析出,最后全部移动到负极一端——电子产品使用一定次数后会自毁,强迫用户更新换代”是有真实例子还是都市传说? ;了解更多相关知识请前往——小物件大智慧,神奇的水银计时器

背面

这个又黑又宽的排线接口是FPC连接座

依旧很复杂的电路

各种开关,SONY的标志与日本制造

LED背光灯

点亮了,发橙色光

像不像两个眼睛,上面有电平表的照明灯光

一团乱麻

移除第三块电路

只剩下乱麻了,乱麻下面是机械结构

和手掌比较下,其实这家伙不大,但非常复杂

这个是连接线上的编号贴纸

第三块电路,全都是IC块,大多是NEC、SONY等日本货,也有摩托罗拉的美国货

左侧有鼓包的电容

奇怪这两个罩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板子上伸出的黑色不明物体全部是用来规范整理连接线的

黑色的法拉电容,和前面板一样

背面的电路

拆外面的视频播放控制板

内部构造

外壳上的检修窗,能看到里面的机械构造

拆外面的各种信号接口,这个部分感觉可以命名为信号盒——因为都是接口

分离信号盒与主体的电源连接线

信号盒子拆下来了

一堆线路……

带磁环的是电源线

总算拆下来了

先看看铁盒子里面装的是啥

外面是IC

打开后是一堆电容和电感……

再继续深入信号盒,中间的灰色块好像空气开关啊

信号盒一览图

空气开关板?

………………

四路音频输入接口

好像是48V供电接口,有一个针脚是活动的,顶进去可以触发微动开关

继续拆~这个是大型FPC柔性电路板(排线)

面积超大,连接了所有电路板

扒开FPC能看到磁鼓,电机利用皮带传动带动磁鼓运动,挺有意思的

这些是磁鼓信号连接线,都镀金了

机器主体下面的测试点

测试点连接线

该处理另一面了

磁带盒盖子去掉

打开下盖,依然有铰链连接,这次可以看到磁鼓本体了

复杂的连接线,标准大小磁鼓,还有明显的磁鼓电机,让我们一一拆解

捆扎好的连接线

继续对付相当难处理的连接线底座

解放啦~~~~

下盖自带电路板

铰链结构,其中有一环仅仅用黑色的限位器卡住,拆装也很容易,但是强度足够连接两者,大概这就是大道至简的体现吧,简而不陋(漏)

………………不解释了,自己欣赏吧~

屏蔽罩下另有乾坤

电池盒

连接前端机的金属部件

准备拆解与前端机相连的通讯接口

连接线重灾区

不过接口的连接线牵扯太多板子,实在是不好拆卸,所以就先去另外的地方瞅瞅

这些都是通讯接口的连接线

挂彩了……

第一天深夜两点的拆解进展

一大堆电路,工具什么的全用上了~

第二天拆解:

忘了从哪里拆下来的小板子

贴近电池盒部分的检修口,可以手动退带

退带状态

2015款22合1手柄,钢珠丢了,只能用螺丝顶上,要不然批头老掉

磁带仓组件,可以看到X折叠结构

分离磁带仓的机械结构,依旧复杂复杂复杂

拧掉固定机械结构的所有螺丝,尝试将整个机械结构从主体机壳上分离

这块电路卡的位置比较尴尬,导致机械结构无法取出

尝试了很久,终于取下来了

机械结构也顺着一起逃离机壳的控制

壳子上另外一边的测试触点,一样需要取下

真·空壳

各种连接线……

通讯接口的连接线,更加丧心病狂

拆解下来的机械部分

背后还有FPC和电路

磁鼓电机

上电测试,9V转速一般,我强行加到20V,简直要起飞

起飞啦

磁带主导轮,左下角是主导轮电机

飞速转起来~

电磁铁负责控制主导轮刹车片

各种音频磁头/全消磁头

所有螺丝点胶处理

音频磁头部分,螺丝,材质,数量可见一斑

小零件

磁鼓电机的驱动板,因为磁鼓质量较大,惯性也大,电机启动电流也不可小觑,专门的驱动板对稳定磁鼓运动有相当保证

发现下层还有两个磁头

只能拆成这样了

移除另外一个小型电磁铁

走带电机?磁鼓旁边竟然还有一个走带电机,这种电机一般在其他录像机上是主轴电机

拆下来的大型柔性电路

机械部分!

继续拆主导轮

下面有光栅组件,用于确认主导轮的状态:速度与位置

别具一格的开放式的滚珠轴承

一些零散的微动开关,用于掌握磁带的位置和状态

可能是控制磁带仓锁闭的模块,有一个电机

不小心把主导轮电机的轴搞断了……因为没有匹配的批头,只能暴力对待

暴力砸开看看里面结构

也是超大号空心杯电机

继续拆除机械结构

和主导轮相关的一些机械组件

整体拆解围绕在磁鼓周围的运动组件

想要了解更多机械运动和摄像机工作原理,可以查看第一贴,传送门请看第四层

控制组件运动的齿轮组和电机

很普通的电机

这些不锈钢颜色的自导柱带精密轴承,扭一下能转八九秒钟,放在指尖陀螺上那估计能转一会,单价绝对不菲

终于拆空了

拆解惨状

传送带模式

磁鼓已经拆下来了!

磁鼓编号

89年的磁鼓,集成度还很低,不过做工没的说,绝对是顶级!

磁鼓引出来的线和接口全部镀金处理,时隔近三十年依然金光闪闪

磁鼓电机,同样没有合适批头,去不下来上面的铝合金皮带导轮,有之前的失败案例,所以这次没有硬来

留下一点纪念品

把SONY的LOGO敲下来了

完美纪念品

全家福时间到:

拆机,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因为本次零件结构太多,分成机械全家福和电路全家福,附带螺丝全家福和连接线全家福~

机械部分全家福

机壳部分全家福

连接线全家福

螺丝垫片弹簧种类全家福,可以数数整个机器用了多少种不同规格的螺丝吧

电路板全家福

电路板背面全家福

拍几张艺术照:

结语:

日本制造和SONY的LOGO是拆解过程中随处可见的文字,可见当时日本的自信心有多么爆棚,真心希望中国能再强大一些,将真正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打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

THE END

网友:
占个楼,坐等楼主大片,手里刚好也有这个机器先上图让大家看个全尸

网友:
嘿嘿嘿 我来了

网友:
vu表是个好东西

楼主:
不对啊,我明明是草稿状态发布的,咋成了正式发表……估计今天一天写不完呢……完了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啊,我明明是草稿状态发布的,咋成了正式发表……估计今天一天写不完呢……完了完了 ...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

箭在弦上……已经全部更新完毕了……你的机器看起来还行呀,测试下好坏没准能卖更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箭在弦上……已经全部更新完毕了……你的机器看起来还行呀,测试下好坏没准能卖更高~ ...

手头没合适的电源 没法点亮  电源接口几根线不知道什么定义 找不到这玩意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没合适的电源 没法点亮  电源接口几根线不知道什么定义 找不到这玩意的资料 ...

拆电池盒呀,里面只有正负两级,12V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电池盒呀,里面只有正负两级,12V就可以

ok,明天用可调电源挂上开机试试

网友:
看着都发晕,果篮变态

网友:
这货当时绝对天价

网友:
那个红色的应该是录像机运行时间,随着运行的时间增加,里面的气泡之类的东西会移动,当到一定时间就意味着该检修/更换零件了。

网友B:
这是几个厂家的合作产物啊,sony机身,日立机头,富士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几个厂家的合作产物啊,sony机身,日立机头,富士镜头

是这样,日本摄像机通常都是好几家公司提供不同的零件,镜头常见的是佳能和富士。
磁带摄像机是光机电一体的精密产品,虽然已经淘汰,但现在能生产出来的企业恐怕也没几家

网友:
太复杂了,者着也头皮发麻。

网友:
優秀文章,不用说了,就编辑的时间就要给你最大额度的打赏

网友:
逆天了,我就想知道,当年这样复杂的电路和机械结构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网友:
这个真的是极品了!人类智慧的体现啊!

网友:
牛掰牛掰,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