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硬盘维修,非数据恢复,维修坏道盘或电路板损坏

楼主(2019-03-02):
淘宝交易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38n.10677092.0.0.11891debCI3i2f&id=547551968867

非数据恢复

    维修不是恢复数据,所有的数据都将不存在!!!不是盘修好了,数据就保留下来,绝对不存在这种可能!!!
数据恢复也不是几十块钱的事!!!

待修盘一般是坏道盘,不认盘,无敲盘,无异响,

如果敲盘或者异响,就没有维修价值,也不可能修的好

或电路板损坏(一般是通电电机不转),电路板更换的板费用另算

维修价格:

台式机3.5寸硬盘

500G : 40.00
1T   : 50.00
2T   : 80.00
3T   : 120.00
4T   : 150.00

笔记本2.5寸硬盘
500G : 60.00
1T   : 80.00

有些盘需要降容才能修好,如果修到降容,按照原容量维修价格计算,低于500G按照500G算,修不好不收费,降容是非常耗时间的,经常跑完才知道有磁头缺陷过高,,砍掉后还要重头再来,如果3,4T的经常要2周或者更久

修好标准为VCR测试无坏道

注意:

         客户邮寄的来回费用由客户承担
    维修不是恢复数据,所有的数据都将不存在!!!

                                                                        低价产品,不接受议价!谢谢合作!

请注意:如果因为客户原因没有办法寄回,最多保留一个月,之后丢弃处理

网友A:
这个价格貌似不太理想哈。1T硬盘,维修80主板还不一定修好,运费来回得20。这就100块了。买个正常的二手也差不了多少。坛友有优惠价吗?

网友:
emmmmm 盘不值钱 数据比较值钱

网友:
你出这个价,坏硬盘归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貌似不太理想哈。1T硬盘,维修80主板还不一定修好,运费来回得20。这就100块了。买个正常的二手也 ...

1T 50.00就行,

网友:
修费太贵  有点坏道也能用 干脆都不用修还好

楼主:
需要的朋友联系

网友:
二手好用的500g也就50大洋啊,这来回邮费加维修费就购买了。

网友B:
有个大容量的红盘。  读取速度正常。但是写入很慢,只有10M/s不到。 这个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大容量的红盘。  读取速度正常。但是写入很慢,只有10M/s不到。 这个能修吗? ...

可以修,但有可能有磁头坏

网友:
2T监控盘,开不了机,换个新硬盘就可以啦,修要多少钱

网友:
修好的盘也不能当大用,只能作临时救急。
关键 是盘上的数据才是最重要的,没有重要的数据,不值的修。

楼主:
很多盘不一定是物理损坏,只是软件方面的原因,比如非正常关机造成的译码表损坏,坏道,这些修好的话并不影响使用,实际上就算工厂出厂的新盘也有屏蔽磁头,也一样有大量的坏道在P表,至于数据就不用说了,这点钱也不可能给你做数据出来,有专做数据的,价格自己去问吧

网友:
有几块坏硬盘,都差点扔了,哪天有空寄过去修修看。

网友:
既然不能保存资料,修有何用呢。500G  40块可以买到完好的二手了,500G绿盘30就行了,1T 100块一个。

网友:
硬盘价格掉的太快,维修难啊

网友:
插口坏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修,但有可能有磁头坏

8T多少钱?

楼主:
不想修的坏道盘也可以卖给我啊,只要1T以上的,坏道盘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