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牙刷无线充电改直冲

楼主(2019-03-02):
一年前买的电动牙刷,充电器坏了!找了很多型号的都不能用,被逼无奈下弄了个手机无线充电,发现电源指示灯很有规律的一闪一闪,有戏!结果充了一个晚上发现鸟用没有,还是没冲进去!作为一名非专业的拆机爱好者!这能忍?拆!都拆!(忘记拍照了,网上随意找了个图) 本来是准备莽一点直接把外接电源线接电池的。后面一想,无线充电的那个线圈不就是一个小型电源输入端么,拿掉!在原来的焊点上用5V电源线快速刷了下,充电指示灯亮了,哈哈哈,可行,把牙刷电池断开测试发现电压4V,用6V测试还是4v。看来这牙刷自带调整功能!(问题来了,正反接指示灯都长亮,为啥用无限充电就一闪一闪,非常有规律的那种!)……原本想用安卓接口,结果手头没有,要不买个磁铁接口?纠结的时候看到这个买来的底座,还挺好看的,要不试试,动手,嘿!在塑料盖上钻一个硬币大小的孔真是累死人!我发现耳机线是真的非常好用!用胶水和油就算解决了防水问题!在胶带上面粘上打磨过的铜片(手表表盘拆的,大小刚好)接上线测试,组装后测试,完美~以后出门就带一根手机数据线就完美解决了接口问题,自带灯光的底座,支持无线充电手机还能用用,劳资真是天才啊!。新人发帖,多多支持啦~

网友A:
浪费了一个无线充板子。

网友B:
我看抖音上面有人拿牙刷充电器充手机的。。。。不知道能不能充进去。

网友C:
虽然很费力,但是不讨好

网友:
防水不得行呀

网友D:
电机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感觉容易短路,应该用两个圆点,再加一个定位销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费了一个无线充板子。

后面用带无线充电的手机测试了下  还是可以给手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抖音上面有人拿牙刷充电器充手机的。。。。不知道能不能充进去。

飞利浦的好像是可行   别的就不知道了  不过就牙刷底座那功率  不敢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很费力,但是不讨好

折腾么  哈

网友:
和飞利浦的机芯很像啊,咸鱼收个充电器也就10来块吧

网友(2019-04-03):
需要做一下防呆处理,角度不对就是短路

网友:
正如楼上各位大婶所说的,有待提升的空间,
期待楼主的改进方案

网友:
看着就是防水有问题

网友E(2020-09-02):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什么样子的?

红圈处即为电机,原理跟学校用的电铃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红圈处即为电机,原理跟学校用的电铃差不多吧。。。

高端的产品

网友:
直充的话,防水怎么解决办?就算光啃牙膏也是会短路的吧

网友(2021-12-11):
不会短路吗,经常流水的,搞一个大底盘,还能放得稳

网友(2022-01-25):
机芯和飞利浦太像了,我有两个飞利浦的,有一个坏了拆开修过,进水腐蚀了,飞了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