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韩国电饭煲薄膜开关不灵,无配件求助修复方案

楼主(2019-03-02):
这个韩国电饭煲用了6年,这次触屏煮饭按键跟取消按键失灵,拆出来按薄膜开关又能按,初步考虑老化。求助无配件修复方案。

网友:
估计接触点氧化了,拆开清洁一下或者淘宝买那种导电银胶试试看。

网友:
拆个轻触开关,取用里面的锅仔片,贴上去,用胶带粘好就可以用了。

网友:
遥控器上的差不多大的按钮剪下来

网友:
现在淘宝有触摸模块,看好电位信号就可以

网友(2020-07-06):
薄膜按键,类似键盘那种?不是导电胶的?那一般清理一下就好

网友(2024-09-26):
同求 方案 我家微波炉有几个键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