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飞利浦豆浆机HD2052 有个电阻被烧,有拆机图

楼主(2019-03-02):
飞利浦豆浆机 HD2052加电无任何反应。

拆机后发现有一个标为R01的电阻有烧毁的现象。已经看不清电阻整体。如最后的电阻图示,请问有没有坛友认识这个电阻,麻烦讲一下此电阻具体的型号参数是什么?
台式机电源有没有可拆机的电阻来替换,家里正好有一个旧的台机电源。

网友:
保险电阻而已,找个1-10欧的2W左右电阻换上就得,
前提是后边得正常工作,烧这样,肯定后边有短路,宜先查电路,修好后边再换此电阻

网友:
怕就怕不是换电阻这么简单,应该还有其他毛病。

网友:
入户保险 换个桥看看

网友:
D02 IN4007,R04都是铜绿,应该受过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