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一个led台灯

楼主(2019-03-02):
原来的铅酸小电池不经用,现改成外接充电宝供电,这样就能长时间使用了。

网友A:
为什么不把充电宝拆开放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充电宝拆开放里面去

手上有几个充电宝,外置可以轮流使用,延长照明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有几个充电宝,外置可以轮流使用,延长照明时间。

原来这样,那搂主该把引线做的漂亮一点啊,看图上的太丑了

网友:
充电宝不如用USB头子供电。。

网友:
楼主可以做成内置锂电+外部供电的方式不是更好一些吗?

网友:
这不方便移动嘛···还丑····线容易断····灯还不稳~
找块合适的锂电,弄个充电板··放到灯里···这不是很完美!!
继续折腾

网友:
用硫酸纸做个匀光板吧

网友(2019-04-27):
改一个led台灯,有用。

网友B:
我也和楼主一样的改法,你的是苹果6S,我的是苹果5S:titter:
你有没有加个400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和楼主一样的改法,你的是苹果6S,我的是苹果5S
你有没有加个4007? ...

能说说怎么改法吗,我也想改一个,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说说怎么改法吗,我也想改一个,谢谢。

和楼主差不多的做法。把铅酸电池剪了,找条USB充电线把小头剪了接上原来接铅酸电池的正负极,正极上串了个4007降压,USB线保留的大头直接拉到灯座壳外面插上充电宝就好了。我用松紧带把充电宝绑在灯座下面,方便移动,有点难看,就不发图了
4007降压大约0.6V这样,到输出给灯板那端电压在2.9至3.1这样,有点低,但也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差不多的做法。把铅酸电池剪了,找条USB充电线把小头剪了接上原来接铅酸电池的正负极,正极上串了 ...

灯板那端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板那端电压应该是多少?

记得以前查过,好象是3至3.3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