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当年给电动车改10W LED投光灯

楼主(2019-03-02):
    故事发生在2014年前后,(不知道老站有没有发过)当时网购的一个尤金(这牌子好,程达尤金《隋唐》有名的二位盟兄弟)10W投光灯,很亮,足W,不错的玩意

    内置的是10W标准放水铝壳电源,金色的很漂亮,但是,该电源不适合低压工作,

    为此,我将当时手里的一些开关电源(恒流源)们进行了测试,以50V为限,进行测试,

    终于百里挑一,找到那么几块板子,是可以在40V以上工作的,且输出基本上正常,如这种使用TNY266的电源,就很不错,可以低压工作

    好的一共是三块,还有一个坏的,根据分析维修,判断为266损毁,手里没有该芯片,但是有性能更好的278,

    找来二者的电路图,分析各引脚的功能,大体都是那四个脚的事,只不过布局不同,不能直接代换,

    但是,大代小,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于是,使用最笨的办法,加长引脚,飞线,照顾一面的引脚,将其斜着使用,立起来,对应各脚功能,焊上去,将所有的脚都挪到S,D这边,至于BP,EN则飞线送到就行了,

    然后试机,很成功,可以点亮汽车12V尾灯,输出电压在16V左右,

    (图中是我盘店的时候跟过来的坏表修好后,改装进去一个延时断电电路,所以顶部有个按钮开关,该表可能是我丢失的那块的替补。)

    这个电源,接电动车的50V左右电源,工作电流在0.2-0.25之间,总功率10W高高的。还是很亮的,照出去一片白,晃得人睁不开眼

    只是按在电动车这个位置不合适,因为车筐子下,挡泥瓦上这块,因为紧急刹车,会导致挡泥瓦跟车筐子压迫灯本身,导致无法转向,很危险,所以,后来拆了。

网友A:
亮是亮了,晃眼睛啊

网友B:
远光灯呀,损人不利己,还是买带透镜的
灯也照不高,才十几元。

网友C:
拆了是对的,这玩意中能当远光灯,跟你正对面反射过来的来会受不了!

网友D:
卧槽,比我的手电筒还亮。

网友E:
妥妥的流氓灯啊,用着爽,被照的不爽

网友F:
安装在车筐前面,斜向下45度照射当近光用会不会好点?

网友:
电流表够老的,少说40年了

网友:
流氓灯,流氓灯。

网友:
哈哈,说书的维修大哥上班哈。

网友:
晃到对面人眼不安全

网友:
可以作为尾灯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的10W投光灯还在睡觉 还没想到搁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是亮了,晃眼睛啊

没人在意晃别人的眼睛,都只在意自己的灯是不是够晃眼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光灯呀,损人不利己,还是买带透镜的
灯也照不高,才十几元。

是的,可是,那些按灯 的人,没这么高的境界,一是比,二是报复,三是虐感

网友:
差评,怎么修的恒流器没有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是对的,这玩意中能当远光灯,跟你正对面反射过来的来会受不了!

是吧?我给人按大灯,射∠基本上覆盖前面2米到两米半,与地面平行线的夹角大概为20°向下,可是多数给人家安灯的,或者自己安灯的,都是在这条基线往上照20°,不知道是在照路还是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卧槽,比我的手电筒还亮。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妥妥的流氓灯啊,用着爽,被照的不爽

没错,这种灯太缺德,招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装在车筐前面,斜向下45度照射当近光用会不会好点?

那当然好了,但是那地方真的可调的角度不能大,不然边角就蹭挡泥瓦,所以玩两天就撤了算了,有的是现成的12W探路虎射灯,已经够亮了,体积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