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2006年时购买的立中电子小保姆(定时器)

楼主(2019-03-02):
上周一直服役在电热水器上的定时器出现故障了,不能在谷电时候自动定时通断电源了,查了下马云家的购买记录,竟然是2006年8月购买的了,算算也快有13年了,当时价格要32一个,现在的看了下类似的只要20左右了正面

背面,型号是LZ-02,还起个电子小保姆的名字,

正背面在一起展示

内部图,很明显是阻容的,一颗大大的474/630V的电容,虽然不是安规电容,但感觉质量很好,看坛友修过的好象都是这个电容或者安规电容出现问题,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的,但实测它是完好的,容量一点都没少

时控部分,通过接插座可以分离,懒的再拆开了,怕不小心弄坏液晶部分

用的是24V的继电器,15A的,我的AO电热水器有两档,一档1500W,二档2500W,所以日常定时通断是在一档,怕功率不够,二档使用时都是人工去掉定时器再加热的

因为坏之前老听到继电器连续吸合的轻微声音,电源指示变暗红色,后来干脆电源指示灭了,那就先从继电器测试,两红圈通电时测试电压为0,以为继电器有问题,上单独的24V电源继电器吸合十分有力,那估计就是阻容电源部分有问题

常出问题的几个阻容元件测了下,发现是1N4750A稳压二极管击穿了,手边没有,只能马云家购买了,2.48元包邮买了50个,到货竟然有80多个,良心卖家,当初的1.2V40MA的充电小电池也因为没电后换了个6.3V 1800ma的电容用着

二天后稳压管到货换上后上电仍然没输出,测稳压管后有27V电压了呀,顺着线路才发现两个8050管中的一个EC极都是27V电压(前前图蓝圈部分),应该是坏了,找了一圈手头的废电路板都没有,度娘了一下说9013可以直代,这个旧板子上有,换上立马OK

这就是坏的那个8050的管子,学习了坛友好多修定时器的帖子,自己琢磨着也修复了,感谢大家!历经13年风雨的定时器又可以上岗工作了

网友:
代换的电容当电池,不插电能保持多久的数据?

网友A:
看8050上已经烧穿了就应该直接拆掉然后找代换,再然后再继续找是否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
代换的电容当电池,不插电能保持多久的数据? 同问!

楼主:
应该只有2-3分钟,估计电容的容量也小的关系,使用没什么影响,因为基本都插着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8050上已经烧穿了就应该直接拆掉然后找代换,再然后再继续找是否还是有其他问题 ...

对电路不是太懂的,都是看帖子乱琢磨的

网友:
这种定时器常见故障就是电容失容、限流电阻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