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看看,工匠的电池充电时黄灯一直闪正常吗?

楼主(2019-03-02):
不知道为什么充电时,工匠电池上的灯是黄灯一闪一闪的!是我哪里没做好吗?用的连接方式如下:

充电时,就是

这样交替闪烁!

网友:
没用过那么高档的。

网友A:
这里为什接个1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为什接个1k电阻

识别电阻,不接就不会充电!详见上面dick_c大侠提供的电路示意图!

网友A:
那个电阻不是接在负极和检测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阻不是接在负极和检测级的吗

..........难道,我看到张假图?

网友B:
按经验一般是电阻接到负极的,而且是10k左右。不过不同的厂家可能设计不同,也许这个电池就是1k接到正极,至于黄灯,没用过这款,不了解,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经验一般是电阻接到负极的,而且是10k左右。不过不同的厂家可能设计不同,也许这个电池就是1k接到正极, ...

统一回复:那个1K电阻接法是我实验得来的,如果不接,用普通充电器充不了电。我是先拿着1K电阻各个电极试,发现只有按图上的接法才能充电,其余组合都不行,于是就定下来了,也许电阻除了1K,其它阻值也行,但既然1K可以用,我也就没试其它阻值。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充电完成了没有,应该测一下充电电流,就知道是否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充电完成了没有,应该测一下充电电流,就知道是否正常了。

还没有!
因为不等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