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欧普超薄吸顶灯

楼主(2019-03-02):
客厅的吸顶坏了网购了一个长方形吸顶灯主要看在薄只有5cm厚,说是欧普的但到手后总感觉不像是欧普的,应该是欧普的光源山寨的外壳,上图请大家掌掌眼,到底是不欧普的

有二个透镜掉了懒得换自已粘起来了

END

网友:
没用过这个牌子,但看着用错做工还不错!

网友:
应该是真的

网友:
在我看来,
比较实惠的做法就是:先挑壳,再换芯!

先不用管其他问题,
只要样式喜欢,壳子用料可以,
哪个便宜买哪个,

等坏了之后,能保修保修,
不能保修,就当花钱买个壳子了,
再去买个好一点儿的灯板/电源换上就OK了。

就拿欧普举例,
拿它家的总成价格减去灯板价格,
壳子占了总价一半儿还多!
这壳子的价格已经够买个杂牌总成了。。。

网友A:
整个都是山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都是山上的……

能说得详细点吗

网友A:
第一 真opple做工比这好多了
第二 欧普官网查不到此型号(不排除网站没更新)
第三 你去查查标签上贴的fwcx12315.com网站是个啥 连ICP备案都没有

网友:
就这做工,绝对的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 真opple做工比这好多了
第二 欧普官网查不到此型号(不排除网站没更新)
第三 你去查查标签上贴的fw ...

卧槽没注意这个网站,从网站上看估计是假的

网友:
这电源,真品无疑

网友:
应该是假的,但是用电视机灯条做的成本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 真opple做工比这好多了
第二 欧普官网查不到此型号(不排除网站没更新)
第三 你去查查标签上贴的fw ...

标签上贴的fwcx12315.com网站是

楼主:
灯已装好,懒得拆开再查防伪码了,从目前来看灯还行

网友:
灯板和电源驱动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没用过欧普的灯,不过这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是塑料壳还是铁壳的?看着作工还可以吧。OPPEL的东西还可以吧,家里都用的是它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塑料壳还是铁壳的?看着作工还可以吧。OPPEL的东西还可以吧,家里都用的是它家的 ...

铁壳的

网友(2019-04-06):
这是真的欧普
真品欧普的做工本来就是这样

网友:
欧普本来就不是个什么高大上的品牌,比山寨强一点点吧

网友:
欧普都不得了了,这边动车车厢那个led告示板子都有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