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好大一个emmc

楼主(2019-03-02):
x80 PRO 换内存。。。

网友:
果然比普通的大

网友:
有很多手机想改U盘,没有渠道

网友A:
是挺大的,这是早期的为了大容量而产生的胶水设计吧

网友:
用料看起来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挺大的,这是早期的为了大容量而产生的胶水设计吧

亲好像很闲,经常看见亲到处回帖,哈哈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好像很闲,经常看见亲到处回帖,哈哈哈啊

哈哈,这是这几天没什么客户,就多逛逛坛子了

网友:
是挺大,拆——焊——读——拆——焊——写——拆——焊,折腾回去

网友:
图不错,小白表示没文字不大懂

网友:
这种大的焊接的时候不好对上吧

网友:
不要小看这种EMMC。。。这种EMMC都是高速的。。。。。另外是不是高速EMMC和EMMC版本有关系也没关系。。。。EMMC版本只决定了最高速度,但是EMMC最终速度是要看厂家datasheet。。。。同样是最新的EMMC 5.1,同样128G。。。低端手机用的基本是TLC甚至是QLC的,只要过了cache就打回原形了,戴尔之类的平板电脑用的就是MLC高速版本,基本能跑满EMMC接口速度不掉速。。。不过更牛逼的某些工业平板用的SLC的EMMC。。。4K性能简直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