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游戏引擎UT-650AP电脑电源拆解看电路结构

楼主(2019-03-02):
别人给我个UT-650AP ATX电源拆开看看,牌子叫 游戏引擎,是寒霜还是虚幻呢? 18pin的主板供电接口,应该是服务器电源。

参数标600w 实际上并没有3.3v (3.3没引出),-12v 和-5v输出

屁股

开壳后

风扇用了块儿亚克力挡上一半,应该为了让风力更偏向于散热器那边

板子,整体架构采用cm6805a组成的主动pfc&pwm单芯片方案,pfc boost+一次侧双管正激拓扑+二次侧单路3.3v磁放大稳压

输入emi和抗浪涌ntc

主动pfc

管子被挡住看不到型号,也懒得拆下来看。

双管正激拓扑

两颗一样的开关管

两颗二极管,能量回收通路

5v辅助供电 三颗光耦的作用请看标注

资料

辅助输出变压器,采用反激拓扑

二次侧

12v输出整流一共用了两颗肖特基,这个是正面的一颗。

3.3v并没有独立绕组,和5v共用一个绕组再通过磁放大降压到3.3v ,实际也没有接线。 那颗水泥电阻戳在那里挺显眼的

热敏电阻风扇启停传感

各路整流管

另一颗12v输出整流管 ,和5v 12v输出π型滤波

反面

pfc加pwm控制ic,4颗三极管组成两路图腾柱驱动电路加速开关速度

特写

资料

参考电路

辅助供电取样电路用一颗431和一颗光耦,12v 5v组合取样也用一颗431和光耦,还剩一颗光耦用于整机启停保护控制,中部磁放大稳压控制电路。

整机启停过欠压保护电路

资料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东西感觉虚标严重,就是外壳好看,600W的输出功率估计很悬

网友A:
讲解很详细,功率估计有水分。

网友:
功率应该有的,只是600瓦长期的稳定性,连继几个星期可能会.....,要知道我试的那个itx电源,标180,测试可以最大370多瓦输出,再加载开始减少输出功率

网友B:
讲解的很细很棒,学习了~

网友C:
我就想知道好不好?

网友D:
养眼+有料,好好好

网友E:
最近也在学电源看了一些视频,山上电源能看懂,什么半桥 正激 llc完全懵逼,不知lz有没有相关的学习视频

网友:
外观还不错!感觉内在不是很足料!

网友F:
求倒贴包邮赠送
等板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在学电源看了一些视频,山上电源能看懂,什么半桥 正激 llc完全懵逼,不知lz有没有相关的学习视频 ...

零零散散的可以百度查找一些资料,但是很杂乱不系统,错误也较多,国内相关的免费视频也很少,有也是介绍很落后的电源技术,可以去YouTube搜索相关教学视频基本都是台湾和英文视频可以参考学习,最新技术基本没有视频和开放资料,全靠自己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好不好?

这个我可不敢说,说好有人会喷这是垃圾,说垃圾有人会喷我垃圾,见仁见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养眼+有料,好好好

哈哈 老哥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倒贴包邮赠送
等板砖

元首驾到有失远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解的很细很棒,学习了~

哈哈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解很详细,功率估计有水分。

手底下有3个电子负载,但是加一块儿估计也喂不饱这货,新入的可编程负载最大150v 40a 最大400w,也只能测1路带载,没有多路大功率负载,3个1起也不满足条件,逐路测试不符合组合取样电源常规工作方式,所以没具体测试~

网友:
这个电源还可以

网友:
介绍很详细,但这电源虚标

网友:
你这么一讲解,这电源很不错了

网友:
外观及板子看着舒服,感觉像一楼说的600W虚标了,散热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