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网络慢,有时还会卡,要怎么办啊?

楼主(2019-03-02):
家里装修时没有预计要装电脑的,但因为工作原因,后来才装了台电脑,如拉网线距离又好远,后来朋友介绍买了这个,但有时上会慢,要怎么办啊,有哪位坛友可以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

网友:
只看到一个带天线的无线网卡,还是水星的,这样的朋友还是绝交吧

要想无线连接路由器效果好,还是买个内置的无线网卡吧--- 推荐 GC-WB867D-I。另外,房间布局、距离没说,也不确定效果一定就好。

网友:
楼上说的台式机内置无线网卡估计效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解决方案效果好点的:
1、电力猫,和路由器如果在同一电表下可以选择,至于什么样的猫,当然什么价钱买什么质量的猫

2、无线中继,不是用上面这种无线网卡接收信号,由无线AP或者路由器中继信号,效果也和无线网卡一样看距离,当然设备也有较大关系。

无线网卡如果无线路由不远,信号好的话,才是首选,便宜又好用。

网友:
没准是机箱遮挡天线信号了,调整一下天线角度试试,而且这种USB的容易过热,如果有条件换成机箱内置的无线网卡

网友A:
不要用这种无线网卡,用TL-WDA7332RE之类的设备~

网友B:
用这种无线接收器,最起码要上吸顶ap,最好走网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无线接收器,最起码要上吸顶ap,最好走网线吧

走网线就要跨过大厅,线太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这种无线网卡,用TL-WDA7332RE之类的设备~

谢谢,我再看看

网友:
家里有便宜的那种TPLINK等路由器,设置WDS,直接和电脑网口连接,很稳定。

网友:
WIFI信号弱的话也会很卡

网友C:
路由中继,电脑用网线连接,我的跑满50m带宽,游戏也不掉线

网友:
可以使用电力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由中继,电脑用网线连接,我的跑满50m带宽,游戏也不掉线

还是中继稳一点

网友:
有钱来个支持双频的无线路由器来中继。。不但电脑有福。手机也有福

网友:
电力猫你值得拥有

网友:
你这朋友水平也是不咋地,想彻底解决,最好是上网件华硕或者爱快的路由+吸顶ap,台式电脑走网线,网线走墙角用线槽,一步到位,不要用什么tp,水星,dlink啥的,那都是出租屋单间用的,适合一个人用的,还有就是不要用电力猫,这玩意不稳定,我一个朋友住的别墅,就是用的电力猫还是华为的,三天两头掉线卡顿,也不要用中继,主路由信号本身就不稳定,然后再来个不靠谱得路由来中继,鬼知道出什么幺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