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干电池终结者,洞洞板搭一个焦耳小偷,榨干所有废电池

楼主(2019-03-02):
之前撸了好多零器件,今天拿出来搭一个焦耳小偷,用来榨干干电池的能量。所用材料:7×9cm洞洞板,5号、7号电池盒,S8050三极管,100Ω电阻,共模电感,按钮开关,发光二极管,导线。

电池盒用3M胶贴在洞洞板上。

技术不行,后面不能看,随心所欲的搭的,也没考虑美观,导线用的是网线,硬的铜丝好焊接。

上一个废电池看看,没毛病,亮了。

当然2个一起也可以。

电路图如下。

End
谢谢观看!

网友:
做工挺精致的,支持个

网友A:
支持支持,做夜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支持,做夜灯么?!

就是这么想的,亮度足够了

网友B:
电感怎么选?需要多大的?我有好多大块头的电感

网友C:
原来也做过,就是感觉亮度太低了,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怎么选?需要多大的?我有好多大块头的电感

我这个用的是UU9.8的,大的电感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也做过,就是感觉亮度太低了,没啥用。

当个小夜灯还是可以的,但主要目的是榨干电池,哈哈哈。

网友D:
 电池最后会不会拉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最后会不会拉稀

不会的,目前没有出现漏液

网友:
满满不浪费~~~

网友:
满满不浪费的情怀~~~~哈哈

网友E:
这个做小夜灯足够了··到了晚上估计还闲它太亮了点呢!!!

网友:
什么意思?两根铜线一搭让它精尽人亡

网友F:
就想知道0.2V以下的能量能不能利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想知道0.2V以下的能量能不能利用一下

可以的啊,直接接个小灯泡

网友:
也就是为了兴趣,无实际的经济价值,甚至还倒贴电子元件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做小夜灯足够了··到了晚上估计还闲它太亮了点呢!!!

刚开始确实很亮,不过亮个几天就暗下来了。

网友:
万一漏夜,电池还不如个电池座贵。

网友(2019-04-11):
直接用开关电源初级的共模电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