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联想m7400的传感器位置

楼主(2019-03-02):
想不到在哪个位置了, 找了好久了,各路大神帮帮忙, 谢

网友:
什么传感器?好奇,hall原件?如果是找霍尔原件好办,电脑开机,然后拿一个吸铁石在电脑c壳慢慢移动,电脑休眠了主板位置就是hall,当然你电源管理里面要设置合盖休眠

网友:
激光打印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