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积分商城换购的HAKKO936焊台拆解

楼主(2019-03-02):
拆积分商城换购的936焊台
积分商城看到坛友在出售936焊台,这种焊台过去曾想要弄一台,无奈一直没有实现。现在虽然有了T12,仍然想买一台来研究下,以满足一下之前的愿望。
买来的时候坛友另送了一些东西,下面我分别展示下,这是全部物品,包装已除去:

一件一件来看,这是三只什么插头,有些像家里电饭煲的电源线,目前还想不出可以用在哪里。

这个输出12V的电子变压器可以做辅助电源,不过细看是AC输出,要做辅助还得再整流,有些麻烦啊。

拆开来看看吧。

两只功率管是13003。

这种风扇我倒是有不少,以前电动车充电器里拆的。

四只大红袍,锂电池多多益善。

这像是两块充电管理板,不过要做充电宝的话缺少壳子。

主角登场,外观有点沧桑。

先拆手柄吧。

上面写着是907,功率50W。好像跟焊台不是一套的,我也不太懂。

发热芯是1321。

焊台后背有型号参数,这里写着60W,刚刚手柄上只有50W。

底部还有序列号。

打开,里面就是个大变压器。

此处经坛友亲手加固。

变压器上的文字,里面不知道是铜还是铝的。现在没有特别说明的大半都应该是铝的,要是掺点铜进去,得会有半天可以宣传。

控制板不大,有几个贴片元件。

贴片358。

看一看正面,先把航空插座拆下。看到正面的元件,我打赌这是山寨的,虽然我没见过正宗的样子。

双向可控硅。

微调电位器上面已经滑牙,想用3296换,就是以后调节比较麻烦。

我是在复原后再次测试的时候发现个问题,就是焊台温度到300度左右后不能再往上调,调节旋钮向右调到底也不行。这个温度只能焊小焊点,焊略大些焊点很吃力。
不得已,只得再次拆开检查,我首先怀疑是调节电位器,拆下来测量,左右两脚阻值10K正常,中间脚到左右脚分别都有100多K电阻,这就不正常了。

拆开电位器看一看,炭膜上都是油,清洗后装回,测量阻值仍很大,没办法了这个电位器差不多废了。

找遍家里的电位器,没有一只型号一样的,只得作罢。

好在我并不是要用才买这个焊台的,跟T12相比936焊台我觉得没有休眠功能是最不爽的,要是没有T12的话,936业余用用还是可以的,这焊台只能等以后购了电位器后再修了。完

网友:
我有个从工厂流出的942焊台主机,却一直没有找手柄,闲鱼都没有货,真是鸡肋。

网友:
触角掰掰,别压在原痕迹上就可以了。

网友:
是山货焊台,

网友:
这是三只什么插头,有些像家里电饭煲的电源线,目前还想不出可以用在哪里。
老的电熨斗用的这种插头,一些老电水壶也是

网友:
这么多东西,朋友可以折腾一段时间了。

网友:
山寨的不能再山寨了~

网友:
山寨手柄啊

网友A:
。。。。。。。。。。。尴尬了,还一直用它呢,焊接什么的都正常,没想到不能到三百度以上。。。。。实在是抱歉了,发货前还特地插电试了一下焊锡丝融化迅速,焊台之前来自另一位坛友,三台剪线的,我给接了220v输入线,试机差不多就一直用着了,最近换t12腾出来了,哎,怪我技术有限没发现这个故障,要不退您一部分损失吧,再次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尴尬了,还一直用它呢,焊接什么的都正常,没想到不能到三百度以上。。。。。实在是 ...

别介意,没事,不用退我损失,以后买东西给我优惠点就行,。我调到同样温度在跟T12对比,小焊点问题不大,大焊点焊得比较困难,就用万用表测试了最高温度,大约到320度后无论如何都调不上去了,初步结论就是上面我说的电位器问题,不过要等我换好后才能最后确定问题是不是在这儿。我也就闲得没事瞎折腾,这焊台修没修好都无所谓,别放心上,哈哈。

网友:
深圳白光就是这样的,我之前收过几台

网友:
板子确实简陋了点

网友:
谢谢分享。。。。正品白光货。936如果带休眠,会急死人的,加热时间太久了。。。那三只瓷质插头,老式电钞锅和熨斗用的。。。。

网友:
国产白光,UTC358就是证明人板子也太小了吧?1321加热芯是BANKO的

网友:
买个电位器几毛钱。很容易换的。

网友:
我也想找一个玩玩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介意,没事,不用退我损失,以后买东西给我优惠点就行,。我调到同样温度在跟T12对比,小焊点 ...

谢谢花儿同学的理解支持,以后再上架新货,若有看得上的一定给足优惠。看描述的话应该是电位器磨损导致在某个范围无法调温,我手里还剩一台,一会儿拆开也测一下校准电位器和调温电位器看看

网友:
这么便宜,做工差点也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花儿同学的理解支持,以后再上架新货,若有看得上的一定给足优惠。看描述的话应该是电位器磨损导致在 ...

老板的东西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