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公司废品库房捡来的一块硬盘录像机板子,大伙帮忙看看

楼主(2019-03-05):
先上两个整体的图,板上有网口,电话线口,VGA口,USB口,还有两个不知道什么接口,但是没有电源插口,网上查得两个主芯片Avtech AV087 用于硬盘录像机,
还有个syncmos SM5964单片机查得资料如下:
The SM5964B series product is an 8 - bit single chipmicro controller with 64KB flash & 1KB SRAMembedded.
It has In-System Programming (ISP)function and is a derivative of the 8052 micro controllerfamily.
现在问题是不知如何接电源,也找不到是哪个厂家的产品,有大佬能指点一下吗。

这个是主要接口

然后拍几个主要芯片部分

网友A:
这接口的产品过时了,丢吧,没有什么零件值得拆。

网友B:
你看好了,那个是串口,不是VGA。VGA是蓝色的,15针插座,你这个是插针,是9针串口。

网友:
监控视频采集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好了,那个是串口,不是VGA。VGA是蓝色的,15针插座,你这个是插针,是9针串口。 ...

眼瞎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接口的产品过时了,丢吧,没有什么零件值得拆。

hy57V661620拆了装路由器里去应该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hy57V661620拆了装路由器里去应该是否可行?

过时的产品弄好了也没什么用了,速度太慢了,软件也不好找

网友:
我分析这只是录像机中的编码板,应该还有一块用于接监视器的解码板

网友:
今天都流行拆硬盘录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