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XBOX 360无线手柄维修实例

楼主(2019-03-02):
游戏控一枚。今天新装的系统正准备爽玩,发现手柄总是在打开电源十几秒后就自动关闭了。换了全新电池还是不行。又给WIN10下手柄适配器更换了2个驱动还是不行。度娘了一下 ,有人说是手柄蓝牙有问题,这是自己主机当时的原装手柄,用的量也极其有限,哪有这么容易坏。

发现电池仓中间有个金属触片。用万用表一测,才知道原来这是手柄电池自动断开串联的物理装置。就是一个弹片装置而已。用表测了后发现果然不是那么灵敏。

去找了条尼龙扎带修建后,刚好放入金属触片。再用3M双面胶服帖伺候着。装回去后一切都恢复如初了。

网友A:
干嘛不用充电电池,这手柄用普通电池很耗电的吧,另外说还是用ONE的手柄吧,手感还是更好的

网友B:
之前我的XBOX360无线手柄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故障点不在这,在电池后面那个弹片那,
电池用的是爱乐普PRO,尺寸比正常的一次性电池稍微长那么点点,电池的弹片被它压平了
接触不良,找个钩针拉平就正常了。
用充电电池的话,手柄可以玩一个星期左右,还是比较耐用的,XBOX one S的买了官方的充电套装,反而只有3天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用充电电池,这手柄用普通电池很耗电的吧,另外说还是用ONE的手柄吧,手感还是更好的 ...

充电电池我用的三洋乐普。图片中当时我临时测试用的南孚
ONE 手柄我有,主机也有,论手感,我认为还是360更好。除非是精英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的XBOX360无线手柄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故障点不在这,在电池后面那个弹片那,
电池用的是爱乐普PRO, ...

是的。充电套装是啃爹装置。以为内置的聚合物电池是低劣产品。所以不经用。远不如我们用爱乐普电池更耐用。

网友:
像是出口韩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