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DM系列主控是何方神圣?(2)

楼主(2019-03-02):
上一期我们和大家分析了dm主控与硅格的关系,已知dm8233=sg1580,dm8235=sg1581,今天我们和大家分析一下8261与建荣主控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dm系列的主控是由江波龙二次开发,使用了硅格和建荣两种主控。那么8261是什么主控呢,往下看就知道了。
(禁止u盘之家和u盘量产网转载!)
先上检测信息:
 设备描述: [F:]USB Mass Storage Device(General USB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8644 PID = 800B
设备序列号: 0000000000000E6A

设备供应商: General
 设备名称: USB Flash Disk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al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1.0
    芯片厂商:Longsys(江波龙)
 芯片型号: DM8261
 在线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796
主控厂商是我后来补上去的,接下来使用短接测试底层主控。
检测信息如下:
 设备描述: [F:]USB Mass Storage Device(AX216 FLASH READER)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1908 PID = 1319

设备供应商: BUILDWIN
 设备名称: AX216BL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AX216
 产品型号: FLASH READER
产品修订版: 1.68

 芯片型号: Unknown(未知)
通过短接后的信息确定,这是建荣的ax216。
基本信息我们确定了,下面使用建荣的GS MPtool Ax216版本进行量产测试。
量产完成,测试通过,量产后的信息如下:
设备描述: [F:]USB Mass Storage Device(Generic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1908 PID = 1320
设备序列号: sn1019840326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1.68

 芯片厂商: Appotech(建荣)
 芯片型号: AX216BL

种种迹象说明dm8261是建荣的ax216,与上一期的二次开发的原理一样,都是更改底层信息,下一期我们为大家讲解Ax216使用dm8261进行一启一驱的启动盘教程,大家不要错过。

楼主:
网速慢,传不上图,请大家见谅!
禁止u盘之家和u盘量产网转载!

网友A:
手头有不少AX216的黑胶,找遍全网没一个量产工具可以识别,求短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不少AX216的黑胶,找遍全网没一个量产工具可以识别,求短接方法。

...

短接方法如下:
黑胶体上四点第四点短接下二点第二点,建议用焊锡丝短接,也可以用铜丝和导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方法如下:
黑胶体上四点第四点短接下二点第二点,建议用焊锡丝短接,也可以用铜丝和导线 ...

谢谢回复,能大概在我图上标一下吗?不知道你指的上和下是怎么定义的。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不少AX216的黑胶,找遍全网没一个量产工具可以识别,求短接方法。

...

加好友吧

楼主(2019-04-14):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不少AX216的黑胶,找遍全网没一个量产工具可以识别,求短接方法。

...

短接图示

楼主:
嗯,量产工具是拼多多奸商给的,能开出来就不错了

网友(2021-05-29):
楼主,DM8235l量产可以赐教一下吗

网友(2024-11-16):
DM928,DM系列其实都是别人的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