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CHIVAS A10蓝牙小音箱

楼主(2019-03-02):
有个蓝牙音箱,带TF卡槽,就是播放TF卡中音乐时嗞嗞啦啦不清楚,而且声音小,有时偶尔胡乱按播放、上下曲、停止等键就正常了,不过很少成功,蓝牙播放正常,一怒之下拆,无果。

外观很漂亮,打开开关底部一圈蓝光环且有呼吸效果

底部外圈贴纸下三个螺丝

拆开,电路板带塑料保护盖

网友:
这种迈克usb头很易坏

网友A:
测一下电池是不是老化了,我遇到过电池老化导致音响频繁自动开关机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电池是不是老化了,我遇到过电池老化导致音响频繁自动开关机的情况 ...

蓝牙播放就没有问题,应该与电池无关。插电也是如此。

网友:
我的一个接错线了,反了,然后,,,然后,,,烧了

楼主:
这东西看着养眼,实际没多大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