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同事的金灶S80电磁茶炉显示E4故障 把它拆了

楼主(2019-03-02):
同事的金灶s80电磁茶炉,
开机只有E4,
不工作,拆了。

主面板。

背面。

09年的,好老。

开机显示E4。

拆开面板后面是铜线圈。
很重。

线圈下面是单片机控制板。

底座是电源,功率控制板,风扇。

首先测量各高,低电源电压。

楼主:
测量单片机板电压,
18v没问题,
5v没问题。

面板测温电阻100k,
电压4.6v。

拔掉面板测温,
故障显示变成E3。

楼主:
拆下单片机板,
单片机是三星s3f9454bzz。
驱动3位数码管。
3个按键。

先检查是哪个引脚会产生e4报警。

网友:
万用表不错,好评

楼主:
跑电路,
单片机
1脚地。
2脚led指示灯2个共阳端。
3脚手动切换按键。
4脚开关按键。
5脚蜂鸣器。
6 7 8脚驱动数码管8050,从18v供电,共阳极。
9 11脚驱动数码管74hc164数据通讯。
10脚自动切换按键。
12脚 面板测温。
13 14 15 17 19脚 与功率板连接,应该是报警保护端。
16脚功率设置100-800W。
18脚水开了振动检测。
20脚 5v电源

重点检查13 14 15 17 19 脚。

网友A:
E4是炉面温度过高。
电磁炉故障代码 金灶KJ-12E消毒泡茶炉故障代码 E1电源电压过高 E2电源电压过低(风扇开路也会) E3炉盘温度传感器开路 E4炉面温度过高 E5IGBT传感器开路 E6炉内温度过高 凯腾电磁炉故障代码: E1 线路故障 E2 电源电压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E4是炉面温度过高。
电磁炉故障代码 金灶KJ-12E消毒泡茶炉故障代码 E1电源电压过高 E2电源电压过低(风扇开 ...

谢谢您的热心帮助。

楼主:
拆开电源板,
找啊找,查啊查,
找到igbt旁边的测温玻封管,
拆开测量电阻只有4k,
找个100k电阻代替,
开机不报警了。

准备回装,试加热水。

楼主:
这回奇怪了,
不插加热线圈,不报警,
插加热线圈,报警E1,
还是无法加热,
测量检测电压19脚,
不插加热线圈1.73v,
插了加热线圈1.86v。
这样就报警E1了,
睡觉明天再查。

楼主:
在手机上无法重新编辑文字。

网友(2020-08-17):
内部和电磁炉没什么分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