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论坛首拆“不务正业”的鼠标(锦宫扫描仪鼠标KINGJIM MSC10E)

楼主(2019-03-02):
在跳蚤市场偶然发现一款没见过的鼠标,老板要价10元,最终5元搞定。回来上网一查发现是一家日本办公用品品牌。

鼠标正面和普通鼠标没什么差别,侧面是扫描按键

鼠标底部,可以看到有两个光学引擎口和一个长方形扫描窗口

扫描窗口内部LED照明灯

扫描用cmos光学传感器

掀开脚垫漏出螺丝,啥也不说了“盘他”

内部还挺复杂的

鼠标底部一块镀膜光学玻璃

鼠标侧键微动及蓝色LED指示灯

TTC的蓝色微动及滚轮编码器

双光学引擎,型号N1232TD,采用双引擎是为了更好的定位,以提高扫描效果。

主板背面

扫描组件,内部有一块反光镜将原稿反射至CMOS

扫描组件线路板

CMOS及驱动模块

LED照明组件

开始扫描的时候LED是频闪照明,照片中看不出来

扫描效果,这是扫描了我的鼠标垫,这货有400dpi的扫描分辨率

文本扫描效果

编辑界面

值得一提的是文本扫描后可直接转换成文本格式,表格也行。而且识别正确率很高

网友:
我分析用两个光学传感器是为了高精度检测横向和纵向的位移,配合摄像头实现高速图像拼接

网友:
赚了,扫描仪得多贵了

网友A:
楼主在哪里捡的,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里捡的,还有吗

当地一个跳蚤市场

网友:
原来是一个微型高拍仪,里面的文字识别不错,去图书馆借点小说,鼠标录入完还回。

网友:
这鼠标做工不错

网友B:
第一次见,估计没卖出多少,不知道啥场景会用这玩意

网友C:
taobao上有在卖,差不多7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估计没卖出多少,不知道啥场景会用这玩意

就一般办公用扫一些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taobao上有在卖,差不多700块.

那楼主果然是好运~~

网友(2020-07-05):
中国制造...为啥国内鼠标品牌没有跟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