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修孩子的手敲鼓,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原来是这么触发敲动的。

楼主(2019-03-02):
孩子的手敲鼓,前两天不出声音了,应该是哪里断了,拆开看看,正好可以看看这个鼓的触发开关是什么样的,这个鼓往下按鼓面不响,敲动就响,还挺灵敏。

这个是鼓的正面。敲上面的鼓面就会放音乐和发光,不知道这个开关是什么样的。

这个鼓螺丝很多,挺不少拆的,拆开后的鼓面,初步推测那三个线路板是开关,中间黄色部位是一个喇叭。

拆下来后的底座,上面有一个微动开关,鼓在转动的时候也会触发功能,可以切换两种不同模式。

这个鼓侧面装着一个喇叭,断了一条线,应该就是这个毛病不出声音了。

装在侧面的线路板,赤裸裸的牛屎。

先把喇叭焊上,焊上后测试鼓没问题了,完美。

现在拆下那三个线路板,线路板居然是灯,没有开关类东西。

这个拆开后是这么个东西,忘了照相了,百度找的图

再拆下线路板看看,黄色的那个东西居然连的是MIC,原来这货不是喇叭,是个麦呀,不过这个怎么这么像瓷片喇叭呀,或者喇叭反着接可以当麦用?
那两条黄色的线连的是MIC.

现在懂了,这个敲鼓面的时候没有触发开关,而是那个麦听到声音给线路板传输的开关信号。
点击这里可以看看多款宝贝的优惠活动
最后谢谢观看

网友:
这种做工的玩具对我家孩子来说是一次性的。厂家只负责做出产品,质量什么的不是他们考虑的

网友A:
那玩意叫HTD,学名压电陶瓷片,是双向的,作为传感器,它可以是拾音器,识别压力变化,等等,作为发声器,也可以配合不同的腔,产生不同级别的声压,音乐贺年卡的小喇叭,报警器的喇叭,还有我们祖国还很穷的时候,农村各家各户的有线喇叭(可不是谁都用得起舌簧喇叭的)都是这玩意贴在纸盆上代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叫HTD,学名压电陶瓷片,是双向的,作为传感器,它可以是拾音器,识别压力变化,等等,作为发声器, ...

学习了,66666

网友:
曾经有一种玩具,用这一个东西当两样来使用,就是个钥匙扣,一旦丢了,你就吹口哨,它收到会发出断续的声音,传感器和换能器都是用同一个东西完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叫HTD,学名压电陶瓷片,是双向的,作为传感器,它可以是拾音器,识别压力变化,等等,作为发声器, ...

对,您讲得很全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您讲得很全面了!

这玩意曾经是最便宜最实惠的拾音器和喇叭

楼主:
感觉这里朋友都好厉害,啥都知道

网友:
原理很巧妙,

网友:
压电陶瓷~给电出声波,震动出电波~

楼主:
看起来就我不懂这个,大家都懂啊,刚才百度了一下,原来压电陶瓷这么多功能:压电陶瓷是一种能够将机械能和电能互相转换的信息功能陶瓷材料-压电效应,压电陶瓷除具有压电性外, 还具有介电性、弹性等, 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成像、声传感器、声换能器、超声马达等。压电陶瓷利用其材料在机械应力作用下,引起内部正负电荷中心相对位移而发生极化,导致材料两端表面出现符号相反的束缚电荷即压电效应而制作,具有敏感的特性,压电陶瓷主要用于制造超声换能器、水声换能器、电声换能器、陶瓷滤波器、陶瓷变压器、陶瓷鉴频器、高压发生器、红外探测器、声表面波器件、电光器件、引燃引爆装置和压电陀螺等,除了用于高科技领域,它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为人们服务,为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