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听说激光能祛痘?报废光猫主板拆个光头做激光笔玩玩,请问哪个是发射...

楼主(2019-03-02):
2块报废的光猫主板

铁盖子里面是激光部分

撬开看看,里面的金属零件是连着2个光头,一个4pin,一个5pin,哪个是发射头?怎样连接才能正常发光?

网友:
这种事红外激光吧?
可以拆原件用 激光头算最没用 的了吧

网友:
通电试试看啊,

网友:
这是在哪捡的?伊拉克吗?

网友:
应该说这个是BOSA,里边还有一个TO+RO的组合体才对,是不是有两组引脚,90°正交的两组

网友:
美容设备多数是气体激光管,功率比这大得多。

网友:
这是拆迁工地上捡来的吧?

网友:
没用,这玩意是不可见光...

网友A:
好像是红外线,配合倍频晶体后,有些会输出532nm,但买个晶体太不合算。

网友:
激光能不能祛痘不知道,但是电焊弧光能。

网友:
长波红外,功率还很小

网友(2020-01-02):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红外线,配合倍频晶体后,有些会输出532nm,但买个晶体太不合算。

13**nm的,可以损耗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