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游戏鼠标,除了外观炫酷,还有啥

楼主(2019-03-02):
看起来就很游戏

颜色变换

扒去外壳,里面还有一层导光板

看一眼做工也不咋地么

背面滑块下面还有螺丝

开拆

取下导光板

配重比较给力

三颗led

全集成方案

背面除了焊盘,啥也没有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可以体现使用者的智商

网友:
赶脚和山上的有一拼.......

网友:
这个是靠灯,当卖点 ,我也有个七彩灯的

网友:
还可以打游戏

网友A:
支持宏编程的话就是好鼠标,不过这个看起来做工不太咋的,就是个壳子和灯

网友:
滚轮不是光栅的鼠标不喜

网友:
外观复杂,板子简单哈

网友:
拆个罗技这种游戏鼠标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山寨货就类似以前的跑马灯手机,就是加了几个LED

网友:
9.9的升级版

网友:
谢谢分享,集成到了极致。。。。木牙膏啦,回头补上

网友:
导光板挺复杂

网友:
做工一般啊,就是灯光惹眼

网友:
看起来还省了一个LED灯和按键

网友:
我怎么看着有种要四分五裂的感觉....

网友B:
这应该是用了类似达尔优牧马人的模具改的,只可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肚子里面没啥好料

网友:
装上跑马灯,配上大喇叭…双卡双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宏编程的话就是好鼠标,不过这个看起来做工不太咋的,就是个壳子和灯 ...

这个基本就个外观,没啥高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用了类似达尔优牧马人的模具改的,只可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肚子里面没啥好料 ...

的确,感觉里面啥也没有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用了类似达尔优牧马人的模具改的,只可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肚子里面没啥好料 ...

牧马人的模具可不是这样的,牧马人外观圆滑得很,没这个那么多棱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