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焊接数据线求助

楼主(2019-03-02):
想打造一条tpye c转morisUSB数据线,我那个就是我用tpyec OTG线做了一条,不过我用这几次的话他始终就是5v2a不能实现快充,有什么方法或者用什么线就可以实现快充,有哪位知道吗?

网友:
少了好像识别电阻

网友A:
提高电压就可以达到

网友:
应该是缺少握手识别芯片话说回来,什么是tpye c转morisUSB数据线?是micro usb吧!
micro usb有9v或12v快充吗,其实5v2a已经很快了。

网友:
做的线能不能过2A?还有5V2A对线材也有要求的,线阻太大就实现不了。我试过很多千元机自带的安卓线,都不能实现5V2A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电压就可以达到

就你皮。。。。。。。。。。。。。。。。。

网友:
你那个tpye c头子里缺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你皮。。。。。。。。。。。。。。。。。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首先看你的数据线“VBUS、GND、D+、D-”4根芯线是否正确对应接好,不能短路、断路。
其次你的充电头和手机是否支持相互兼容的快充模式。细说起来还分QC2.0\3.0或者MTK-PE、FCP、AFC等。

网友:
如果线材没问题,可能就是焊接的问题。
修过一根原装QC3的数据线,第一次焊玩始终上不了9V,后来重新焊接其中两个焊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