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良心电瓶车充电器

楼主(2019-03-02):
原车标配的充电器,用了将近两年,最近风扇特别闹,刚开机噪音特别大,几分钟后慢慢减少,估计是风扇油干了,拆开加点机油。
大牌子原装货做工就是好。看图吧

还好是十字螺丝,不用翻箱找柜找工具

左上角LOGO那里是状态指示灯

整板灌胶,相对来说防水防尘防摔。另外,专门设计了一个底盒安装电路板打胶,这点必需好评

电源功率管,11N60,11A 600V

BT151单向可控硅,不接电池时充电器无输出,可能是由此元件控制

BT151散热器背面有温度探头,普通充电器哪有这种高端大器的东西,虽然不值钱

2CR106快恢复二极管,10A 600V

这货如果坏了,估计也没人愿意修了

网友:
有胶修起来就难搞了

网友:
这胶不要钱吗,最烦灌胶的

网友:
这是存心啊,压根就不打算让人修啊

网友:
厂家良心,这胶一灌,随便掉地上不会坏,好多山寨电源的变压器是悬空的,震动一下线就扯断了

网友:
打胶这种工艺本就很好,干嘛楼上几个要喷?

又不是所有消费者都希望坏了好修,更希望的是不要坏吧?

网友:
灌胶的好处就是出现震动不容易损坏炸鸡  但是维修起来就傻脸了

网友:
贯胶防震动防雨水,懂的爱好者不喜欢,但人家是卖给大众的

网友:
做工确实甩山寨一条街. 风扇直接换滚轴轴承的吧, 一劳永逸

网友:
灌胶管脚不容易断裂 我的充电器就是震动的原因多处管脚断裂

网友:
谢谢分享,没分了,打胶寿命长,坏了也不值得修了

网友:
雅迪的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灌胶就是不用修了。

网友(2020-05-04):
相比以前卖的插插座上的智商节电器用胶封(环氧树脂,有些直接沥青+沙子)这些厂家为了增加寿命的封装。已经非常不错啦。

网友:
个人感觉电动车里就雅弟还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