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GIONEE手机外放音响拆解!

楼主(2019-03-02):
GIONEE手机外放音响拆解!
金立定制,

里面是线圈

控制板和接线

按键板

芯片

稳压芯片

倒相孔 ?

喇叭还挺大

使用测试

用了4.2V

放音乐,效果不明显 ,有坛友说:这个要和专用的手机喇叭配合 。
我的华为手机配合不好。

看来拆喇叭利用了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不错,金立的,也是不错的

网友:
cs8122s就是功放芯片,3、4脚是音频输入,从这里接耳机就是个普通音箱了

网友A:
老帖重发!生财之道啊!是不是每个人都得把发过的帖子重新发一遍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6102&ds=1#tpc

网友B:
8122s可是个好功放,劲大,我认识它,还是给人家修一个叫卖喇叭,使用一个5脚的类似电脑板上那种TO-252的MOS管一样的5脚芯片直接从48V降压得到5V,然后推动这个芯片,录音芯片的信号,驱动它,直接发出3W左右的声音信号,很响的

网友:
        優秀文章,砸个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帖重发!生财之道啊!是不是每个人都得把发过的帖子重新发一遍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 ...

哦,这要感谢长期关注,问的不是没道理,但要告诉你 ,之前那是老站发贴;现在是新站发帖,按骚版精神,这个不算违规 。版主觉得违规,可以删帖!
@阿睦

楼主:
引用 网友B:
8122s可是个好功放,劲大,我认识它,还是给人家修一个叫卖喇叭,使用一个5脚的类似电脑板上那种TO-252的MO ...

哇,老哥指点的对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老哥指点的对 。

呵呵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要感谢长期关注,问的不是没道理,但要告诉你 ,之前那是老站发贴;现在是新站发帖,按骚版精神, ...

你这“理解能力”确实是奇葩啊!!

网友:
没分了,先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