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是什么显卡?

楼主(2019-03-02):
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显卡型号
大概是哪一年的产品?当时候的价位如何?

有知道的说一说

网友A:
劈柴姨(PCI-E)显卡
娘家叫英伟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劈柴姨(PCI-E)显卡
娘家叫英伟达

知道是英伟达的
nvidia
可是怎么连具体型号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是英伟达的
nvidia
可是怎么连具体型号都没有?

板子在你手里,我们也看不见反面和散热片下面

楼主:
反面的信息量更少

网友:
看不出来,插电脑上开机用工具检测试试

网友:
把散热片拆了,看主芯片才知道是什么显卡

网友:
USB设备装上去以后 可以查看 VID PID这样的信息 然后反查
不知道显卡是不是一样可以

网友:
看Fcc边上的字有型号好像是专业卡

网友:
老板子了7几00吧,价位及时高清视频.05年的游戏自己想吧

网友:
具体型号,插在电脑上,开机看看

网友:
这种老显卡,电脑城最多五块钱一张,可能性能还不如那些亮机卡

网友:
点灯卡一张静音版。最低成本实现开机的三无产品,现在的价值恐怕只有当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