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有松下EZ7521等坛友前辈,想改EZ0L21,内部有多少空间,想放块电路板

楼主(2019-03-02):
    自己做了块电路板,基本原理是开关电源,大致试验好了,100/222v电压通用,电路板自己焊的,不想动原来的板子,相当于在前面再串联一个自己做的电路板,实现电压通用,因为经常在外面使用。

借用下其他帖子的图,就想了解下图中打红圈地方的尺寸

自己焊的板子,就不照了,基本思路是输出电压略低点,可以兼容110/220通用,请无视具体数值,故意做的波动看稳定性怎么样

红圈内尺寸

红圈内尺寸

自己做电路板

自己做电路板

网友A:
电压低了一点,100v交流整流后有130~140v
PS:楼主用网线做220电源线不安全

网友B:
没看我在旧坛的帖子么? 7520充电器直插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低了一点,100v交流整流后有130~140v
PS:楼主用网线做220电源线不安全

个人diy,随便折腾下,要是在家用,我就直接买变压器了。简单焊个板子做做测试,没太在意美观问题。
具体输出电压,为了兼容100V AC 输入,所以电压不能做高了,想着就是原件越少越简单,所以也没做buck—boost。
说下具体带载测试,点亮一台dell显示器,电路板输出94V,电流0.21A,后续慢慢再加负载,等起子机到货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我在旧坛的帖子么? 7520充电器直插220

明白,我看过帖子。现在在用3把bosch,头一次买松下工具,之前也是很纠结电压的问题,不好在外面使用

网友(2019-06-06):
那块空间
宽20mm
长45mm

网友:
Fluke的表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