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占空比

楼主(2019-03-02):
我的UT61e测市电占空比为什么不是50% 频率是50hz你们的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把胜利表翻出来看看,到底那个是对的?

网友A:
这个表该扔了

楼主:
再看看UPS上的拆机电源,有点拽实能达到好多A

网友:
占空比不是只有方波才能说吗,正弦波还用得着测量吗,既然叫正弦,那么正负半周是完全对称的

楼主:
哪为什么胜利的是50%呢,理论上正弦波整形下了应该是是50%才对,是不是和UT61e的真有效值电路有关系。

网友:
体育老师教的?正弦波哪来的占空比

网友:
占空比得有个触发电平,这点在方波上不会引起差别,但别的上面差别就大了。正弦波的占空比怎么定义?有意义么?楼主该补补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该扔了

是该扔了,用不上。

网友(2020-09-21):
我刚才拿新买的61e  测了一下220市电.占空比也是53.5

网友:
我用UT191T测试了和楼主的数据有些不一样。

网友B:
正弦波是没这一说
可其它表测市电都是50%

我新买的UT71A  DCV峰值档比实际值翻一倍。我打电话给UT赵工,我是让他去拿UT71C对比后再告诉我(我估计他们也不熟)。
结果第二天赵工打电话给我,说DCV没有峰值一说。让我不要再用这档。

赵工是大学教授那回答OK,是表厂工程师我无语, 再说UT71系列是出世多年的老表子,不能测设计此档作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是没这一说
可其它表测市电都是50%

DCV测的什么峰值?

网友:
正玄波虽然通常没有占空比一说,但是,理论上也有占空比吧?  测量结果的差异,可能跟表的测量采样速度有关,有可能误差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CV测的什么峰值?

DCV是没峰值一说,说了要被人笑的
可表是有DCV峰值档的,
如测开机瞬间的电压波动。
如笔记本3V、5V开机掉电,用示波器是DCV耦合,表就用DCV峰值档
如5V滤波电解SER变大,开机瞬间会高于5V很多,如ESR正常,就是5V。而没有示波器抓波或DCV峰值档
普通表只能看到是5V。

UT71A  有这问题,我特意让有UT71C的朋友试了 是正常的,再让那赵工也试了。
要是UT71C 没有此档,他就不用这样忽悠我了。直接骂我瞎说。

应该4282等等100K的表子都有此档吧

楼上UT191的试试DCV有峰值档吗?

UT61E  有ACV峰值档, 调到DCV时再按峰值,看看能测一节电池还是1.5V吧?

网友D:
这个值是内置比较器输入失调电压造成的。正弦波占空比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V是没峰值一说,说了要被人笑的
可表是有DCV峰值档的,
如测开机瞬间的电压波动。

61E  我试了一下,打开peak功能后,迅速点测一下1.5V电池,还是能测出峰值1.5V的,

网友C:
四个表,右边两个测出来50%,左边两个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值是内置比较器输入失调电压造成的。正弦波占空比没意义。

没有,测试一节新电池显示1.5V,长按peak键没有反应,还是显示1.5V,只有嘀声音,看说明书只适合测量交流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个表,右边两个测出来50%,左边两个不是

171没峰值档?

61E 你放DCV档 再按峰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