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坏了,不会修,那位大神会的,指点一二

楼主(2019-03-02):
MP3坏了,不会修,那位大神会的,指点一二。
问题是开机灯闪一下,之后无反应,充电灯不亮,无反应,用不了

网友A:
先刷固件,不行再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刷固件,不行再查电路

电脑刷固件??
不会呢!

网友:
电路方面只得靠经验了。

网友:
先下载这个型号的固件,然后再找一个优盘烧写工具,连接电脑写入固件 应该是这样

网友:
目测flash右侧虚焊,
而且右上角的引脚还歪了。。。

再有,看一下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