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PS拆机电源欣赏一下

楼主(2019-03-02):
一个从三特Ups上拆的电源,原来是用在冲电上。本来还输出端还有两个大大的高频滤波电感的,在另一个逆变板子上,嫌麻烦就没拍照了。大家估计下能达到好多A。

楼主:
嗯,是36V的电池,原来的机头是1KW的

网友:
多少a不知道,我有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是96v的,输出功率测试在400w多点,想改个电源用,功率有点小了,明天看看能不能功率改大点,我想改到,1000w,你这个电压是不是有点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