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北京现代汽车倒车雷达探头,带你看清内部构造

楼主(2019-03-02):
现在汽车上的标配 这次拆解难得完整  先说说倒车雷达原理,倒车雷达的主要作用是在倒车时,利用超声波原理,由装置于车尾保险杠上的探头发送超声波撞击障碍物后反射此声波探头,从而计算出车体与障碍物之间的实际距离,再提示给驾驶者,使停车和倒车更容易、更安全。

步入正题  看一看准备拆解的倒车雷达  北京现代  悦动车型拆车的

倒车雷达原装就是有颜色的  后喷漆的就要考虑是不是正品了 或者渠道了

拆解开始 首先拆下 雷达上的上盖  卡扣式设计

拆下上盖的样子  满满的硅胶   很好的防水性  其实倒车雷达是很结实的  不会轻易损坏    大家不要被忽悠

慢慢的清理  除去硅胶的样子

除去硅胶  本想无损拆解 可是条件不允许  本以为是插线端子 其实是焊接的  端子搞成这样依旧顽固

插件特写

破拆后的端子与外套

从外套取出的端子 上面还是满满的硅胶

处理硅胶后的端子

仔细看端子  左边是压线的部分  右边是插针插入主板焊接的  插针已经被我搞断了

来看主角吧  完整的倒车雷达主板

雷达主板的背面

这是一块完整的硅胶 很难得

拆下主板部分的倒车雷达

继续拆解 取出倒车雷达 探头部分

拆光零件的外壳

倒车雷达探头的防水胶圈

一体设计  各种灌胶 保证密封

前端探头 也是灌满了胶 这个比较硬了

各种除胶  各种挖

拆出来的小件   具体名称还是参考一会的爆炸图吧

不知名小件

挖孔的探头

探头内部也很复杂  拆出的小件

探头的接线  焊点很饱满

最后来欣赏电路部分   各种部位特写

拆解结束  最后看看爆炸图吧

全贴完

网友:
原創內容  老坛我拆的是RAV4灌胶的。。难拆!!觉得还是丰田电装的要好些。消灭0回复。。

网友:
够详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难得一见呀,楼主累坏了吧。

网友(2019-05-18):
以前加装的是2根线,探头上没有线路板,反应慢,单片机要4个甚至更多探头轮流检测,原车的是每个探头单独完成收发 速度快,我的起亚老车 探头是4根线 +  -  RX  TX    跟主机232通讯.......

网友A(2020-07-12):
求教:
哪个是超声波发射原件?
哪个是接受原件?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
哪个是超声波发射原件?
哪个是接受原件?

发射接收都是压电陶瓷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啊,谢谢!

网友(2021-04-19):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2-10-07):
我的车雷达拆下后,发现雷达探头背面的那一头鼓包了,但还能用,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拍的照片很清晰

网友:
这个帖子很适用哦,已经收藏过了

网友:
马克一下,车前一个雷达探头被石子干个坑,失效了,有机会拆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牛掰,这胶打的没谁了,完全没有修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