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个温度计如何校准。

楼主(2019-03-02):
清理冰箱,弄出来一些冰,在脸盆里化成了冰水,温度表测一下,如图。

网友:
冰水混合物的温度嘛,
问题是你那里不是标准大气压呀

再说,冰水混合物当做0摄氏度也只是个大约

网友:
那个温度计是不是支持的是从0度开始呢

网友:
这个没办法效准吧,不准只有扔了

网友:
冰水混合物中,水是0度,但没化的冰有可能低于0度,你的图片上很多冰都露出水面,那个红外测温仪很可能测的是冰的温度。而且像水、玻璃、不锈钢类的反光较强的物质,用红外测温仪测温度也往往测不准。所以建议别校准了,可能越校越不准。

网友:
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红外发射率,要根据测试的物质设定红外发射率,才更准确,不知道你这个测温计有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