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 Easy! LCD液晶电视改LED背光,你也可以!

楼主(2019-03-02):
So Easy! LCD液晶电视改LED背光,你也可以!一台十年前的液晶电视,扔了可惜,看着费电,之前也有拆机帖。咱向来以节俭著称,心血来潮那就把灯管改成LED吧!这样电视能用上,也不用几百瓦的电了,想想都美滋滋,想到这一刻就马上付诸行动!本着花最少的钱做做好的事这一宗旨,那就拆一台邻居家碎屏的电视的LED灯板,就省去了三四十大洋。恰好这也是32寸的,那就对上了,心想应该尺寸差不了多少吧。再斥巨资网购一块LED驱动板,花费8元购物款加6元运费。接下来就是纯手工活了,拆下LCD电视的灯管、没用的高压板,再装刚拆下来的LED灯条,装机试机。虽有点不完美,但还算勉强改装成功吧!

第一部分:拆一台破屏机的电视的LED灯条

这台电视我之前有拆机帖。好好的电视就被小朋友打碎了屏幕,报废了。正好给我有DIY的材料。电视主板还可以闲置出售,一举两得。
打开碎屏机的后盖,直切主题

机器里面很简洁,电源板主板合在一起了,逻辑板也简化在了下面的电路板上去了

屏的型号标签

拆掉主板,直奔主题

小芯片这样封装的,但是由于是废屏机,所以拆解它是无比的轻松

长条的电路板,看上去很薄很脆弱

这货居然是11年的,也有很久的历史了

BOE京东方的屏?

碎了的屏幕

拿掉液晶屏,剩下下面的导光板均光板

好几层

露出庐山真面目了,对,我要的就是它

大大的散光透镜

悲催,螺丝拧花了

又拧花了一个

先把反光白贴纸取下来

灯条的参数

最后用老虎钳吧螺丝夹下来的。第一部分到此结束!

第二部分:购买一块LED灯条的驱动板,这个某宝上不要太多。买个简单点的用用即可

升压板很人性化,宽电压输入。根据负载自动输出电压。真是一块万能板啊!维修神器!

板子背面光光的。

第三部分:拆掉老电视上的灯管

过程有点繁琐

那个螺丝,一个个拧啊拧

耗电大户,灯管的高压板

看看主板上的定义线

只要找到开关信号脚和电压调节脚就OK了,主板上有两处都标了,

主板上有两处都标了,

我用万用表一量,真好,是导通的,就是说随便接哪一个都可以。

先裸板测试一下灯条亮不亮,不然等装上去不亮又要拆那就麻烦了

找好定义线,电源+,电源—,开关,加一个调节线

裸机测试一下

试了一下没有问题

功耗大大降低啊!开心!

LED很亮呢

背面有覆铜,散热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万能板真好使!

关掉电视,什么,这电视待机怎么这么大的功耗啊?有六瓦多?

难道是因为电源板上有一个大PFC的缘故?

开拆电视的灯管!

取下两边的支架

拔出屏线

拆下逻辑板

逻辑板有四条排线与屏幕相连

薄薄的一层

屏幕的标签

重点部分来了,拆屏幕要特别小心

一不下心就前功尽弃了,屏幕太脆弱,很容易就碎

拆下固定螺丝

拆除导光板均光板

露出庐山真面目,这么多灯管,难怪会这么费电啊

比划一下,嗯差不多

撕掉它原来的反光贴纸

放下这个贴纸,因为这个孔已经适配的了

直接隔热胶带贴一道,再加一层胶带固定,没有电转打洞,没法螺丝固定

穿好线

固定好

合体

细节要注意,千万要把线放到孔里,不然屏幕高低不平,上螺丝就会拧爆屏幕,我之前就这样失手过

细节

注定成败

再放回液晶屏,装上铁框,一气呵成!

重新固定好LED电源板

装机测试一下,有一点小失误,反光贴纸没有固定到底板上,导致灯光显影太明显,但是又不想再拆一次了。哎……

功耗可以的

看电视不受影响,哈哈哈

不是很完美,强迫症的人肯定受不了啊

右边的六颗灯的亮斑尤其明显

远看一点还好

可以愉快的看电视了。

超宽边框电视,因为两边是音箱,灯管改LED背光,节能省电。灯条也是废旧电视拆下来的,也算是废物利用了!描述不好的地方还请各位坛友多多包涵!

编辑完成。谢谢大家支持!
END

网友A:
电源驱动不用换?一体电源板怎么换?真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驱动不用换?一体电源板怎么换?真那么简单?

换,买了一块驱动板换好了。

网友:
亮度不均匀啊

网友:
好像柔光板配合是个大问题,能出图像就不错了。效果更好的话,需要更多3535灯珠均匀分布。

网友:
LED和LCD的焦距不同,有就是屏到灯珠的距离不同,导致透镜散光不均。

这灯组目测是3V1W的,也就是300mA的,要注意驱动板的匹配,最好不要超过300,建议250以内。

网友:
背光不均匀~

网友:
均光性太差,差评

网友B:
胶带受热老化比较快吧,固定方式有必要加强下

网友:
胶带固定久了就开胶了~

网友:
有些图片只有一半,难道回复可见?

网友:
这样改,很大胆啊

网友:
光斑好明显啊,是不是灯太少了,还是要在前面加块柔光片

网友:
用专门代换灯管的LED灯条比较好

网友:
大工程呀,貌似比换笔记本屏的要简单一点点

网友:
柔光片加不进去了吗?

网友:
感觉光还是不够均匀

网友:
直接把你的屏装到你邻居的壳上……只要液晶屏分辨率一样,电压一样,屏型号不同也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带受热老化比较快吧,固定方式有必要加强下

嗯嗯,有道理呢!我看是不是有必要再拆一次,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