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漏电保护插头(创越电器CYLB-10-1)

楼主(2019-03-03):
这个周末又回老婆乡下老家了,周六下午3点多,隔壁大妈找我,说一个开关坏了。结果带我过去一看,原来是厨房小厨宝的漏电保护插头不通电了。回去拿来插座检测器一测试,除了没地线电源正常呀,用万用表确认下,有220电,看来是漏电保护插头的问题了,拆下来拿回去,拆开一看,触点打火都烧黑了,还有2个塑料限位的桩裂了,随时有断的可能,赶紧用AB胶处理一下,等胶固化的时候,把触点用砂纸打磨光滑,装完测试一切正常!隔壁邻居大妈家的漏电保护插头不亮了:

用插座检测器检测一下,正常呀:

用万用表测试下,220V正常:

拆开,看看,塑料限位桩要断了,设计得也太细小了吧?

换个角度看看更明显:

触点打火,发黑:

打磨亮了:

特写1:

特写2:

特写3:

装回去:

触点对正:

插电,好了:

测试按钮有效:

给大妈家装回去,小厨宝灯亮了:

拍摄得不明显:

The End。

网友A:
自己用无所谓,别人的就算了,人命关天,到时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无所谓,别人的就算了,人命关天,到时说不清

通电不用水,用水不通电。它这个是定位桩折断,导致动触点接触不到静触点,不会造成触电事故的。

网友B:
不错,很有必要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电不用水,用水不通电。它这个是定位桩折断,导致动触点接触不到静触点,不会造成触电事故的。 ...

别人不懂啊,只说是你修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不懂啊,只说是你修过的

我说过了他家通电不用水,用水不通电。这次不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很有必要修

没有动过电路,所以还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
为LZ的助人为乐点赞!

网友:
2楼说的很有道理,现在农村乱告状的很多,以后千万别这么干了。

网友C:
那个限位柱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限位柱有什么用

定位动触片一起的东西。

网友D:
原来是触点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触点烧了

也不算烧吧,就是打火厉害了点

网友E:
安全第一,坏了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全第一,坏了就换吧

非电路部分损坏,再说乡下没地方买

网友:
朋友热心肠啊!

楼主: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F:
废品站看到几个,捡起来又扔了,看来下次去的时候捡一个留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废品站看到几个,捡起来又扔了,看来下次去的时候捡一个留着用。

对对对,有备无患嘛,不过得备大牌产品。

网友:
触点打磨得很光亮,难怪手表的表蒙也打磨得那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