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灯 温控系统

楼主(2019-03-03):
闲来无事  新站的家里 不能一贴没有啊  能拆的都拆完  只能瞎搞 DIY 了

50瓦LED

之前服务器拆的被动散热器

之前捡的温控器板子

温控器板子背面

通电状态

  热源上限温度 当检测到LED灯散热器温度高于设定热源上限温度 LED灯停止工作

热源下限温度 当散热器温度低于改值 LED灯 通电开始工作

显示当前LED灯散热器温度值

这个功率值和LED标的值差好远

网友A:
做得好。

温控板不错,比某宝数码管的高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好。

温控板不错,比某宝数码管的高档

看着做工还行  就是断电不能保存设定值 每次通电都是默认值

网友B:
温控板不错非牛屎显示器也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控板不错非牛屎显示器也爽

捡回来好久了  一直不舍得扔  又没什么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