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教用STM32的ADC采集多通道电压时只能采集到一路电压

楼主(2019-03-03):
事情是这样的,我打算做一个6路电压采集的程序,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 ADC1的通道0,1,2,3,4,6。软件触发转换,不使用ADC中断和DMA传输。

使用HAL库,在CUBEMX里一切都设置好了,软件里循环使能6次读取ADC数据,保存到一个数组里边,但是实验下来,这6组数据都是ADC通道0的电压,非常疑惑。

这是ADC初始化的函数

/* ADC1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mmon config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ENABLE;          //打开扫描模式,来读取多路电压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关闭连续转换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打开间断模式
  hadc1.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1;                            //间断模式转换一次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右对齐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6;                                   //转换6次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71CYCLES_5 ;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2;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2;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3;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3;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4;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4;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5;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6;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6;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这是IO引脚复用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had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adc->Instance==ADC1)
  {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ADC1 GPIO Configuration
    PA0-WKUP     ------> ADC1_IN0
    PA1     ------> ADC1_IN1
    PA2     ------> ADC1_IN2
    PA3     ------> ADC1_IN3
    PA4     ------> ADC1_IN4
    PA6     ------> ADC1_IN6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主函数里面是这样写的,理论上每次转换下一路的电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for(i=0;i<6;i++)
                  {

                                HAL_ADC_Start(&hadc1);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0xffff);
                                ADBUF[i]= HAL_ADC_GetValue(&hadc1);
                                HAL_ADC_Stop(&hadc1);
                                delay_ms(10);
                        }

                        delay_ms(500);

现在显示的结果就是数组里的6个数据都是通道0的电压,我把ADC每个寄存器的值都读出来了,也没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楼主看这个是否能工作,在网上搜集下载的。

网友A:
把   HAL_ADC_Stop(&hadc1)  放在循环外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HAL_ADC_Stop(&hadc1)  放在循环外面试试。

高手啊,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ADC停了之后再开,第一次读的就是通道0的数值。找了好久才发现这个bug:funk::funk:

楼主(2020-02-28):
哈哈,确实是,卡罗拉车机上拆的vfd: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