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乐视13400移动电源拆后盖看电池

楼主(2019-03-03):
乐视商城清货买的移动电源到了,看一下电池。后盖用又面胶加卡扣固定的,拆的时候用吹风机吹几分钟比较好拆。两个代工厂的电路板从USB口往里看能看不有些不同,本想把电路板一块拆开对比一下,可是没有大钳子没法拆。绿皮的能看到电池型号是NCR18650B,据说是松下的,红皮的没有印字看不见,有其它朋友完全拆开看到是三洋的,钢印型号是NCR18650BF

网友:
我买了一个金色的,是三洋的电芯。

网友:
多谢大神解惑,后盖也没法无损拆啊

网友A:
其实还是赚的 但是怎么污损拆是个麻烦事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是赚的 但是怎么污损拆是个麻烦事

技术不到家,左下角都变形了,本来还准备全拆的,一想买来是要用的,到时候拆的跟狗啃似的就难看了

网友C:
没有全拆开,楼主,紫色的是啥牌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到家,左下角都变形了,本来还准备全拆的,一想买来是要用的,到时候拆的跟狗啃似的就难看了 ...

我以前要用的是小米10400,大概2018年6月后,要用的是小米5000聚合物和2万聚合物(实际软包液态锂离子电池),18650好多给手电筒用。

网友D:
我的是2015年12月的,上边的贴纸都撕不下来了

楼主:
乐视商城清仓49.9一个,现在已经没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到家,左下角都变形了,本来还准备全拆的,一想买来是要用的,到时候拆的跟狗啃似的就难看了 ...

我第一个拆的银色的,当时没用吹风机吹,拆的时候直接用刀片挑的,有明显磨损,后来再拆的时候用吹风机吹了会好拆多了,吹前用布把铝合金部分包起来,只吹后盖部分,吹热后用指甲从一头插进去往上带起来一点再用刀片挑,这样后来再拆的没有明显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全拆开,楼主,紫色的是啥牌电池?

看以前网上的拆解紫皮的应该是LG电芯,型号是LGABF1L1865

楼主:
这价格自用还不错,用坏了就拆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2015年12月的,上边的贴纸都撕不下来了

双面胶粘的,用布把铝合金部分包起来,用吹风机对着底部吹几分钟,然后再用刀片翘就能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