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g31主板的电脑,换成g41主板,如何连接USB线?

楼主(2019-03-03):
g31主板的电脑,更换成g41主板,如何连接USB线?

原来电脑是g31主板。现在换了一个g41主板。

怎么往g41主板上连接前置USB线?

网友:
前面板连接线不是统一了么,直接插就是了。

网友A:
楼主假坛友吧,这个问题你应该先把主板说明书看一遍,除非你是奇葩主板,接口另类,不然这个都不用看说明书,主板上都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假坛友吧,这个问题你应该先把主板说明书看一遍,除非你是奇葩主板,接口另类,不然这个都不用看说明书 ...

原来的g31主板上的插针是11个
g41主板上的插针是9个

那你说原来g31上对应的插槽,怎么插得上g41主板上的插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g31主板上的插针是11个
g41主板上的插针是9个

用万用表找出地,,通电,用表找出5V,剩下的就好说了

网友:
机箱前置面板借口不统一吧,品牌机箱较多,需看线色调整线序

网友:
联想主板吗

网友:
主板说明书有吗

网友:
起码有照片啊???

网友:
起码有照片啊?据我所知,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g31主板上的插针是11个
g41主板上的插针是9个

普通的前面板的U口在主板上本来就是9针的
正常来说机箱连线的杜邦头也应该是  5*2 堵一口
这个你还要问,还说不是假坛友,
USB2.0是4针,你总知道吧,
实在要是机箱的连线也是非标的话,用表找线序换一个5*2的杜邦母头胶壳,插新主板上,不要太简单喽
要不咋说叫你看说明书呢,说明书上 主板各种接口线序一般都有标明

网友:
主板上有现成的标记,看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2022-01-04):
主板上不是有印刷的那些字吗?那个防呆插口,有一个角是空的,插反了是插不进去的,开关,复位开关,硬盘指示灯,电源指示灯都有英文标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g31主板上的插针是11个
g41主板上的插针是9个

哪怕它有90个脚。USB不就是那4个脚吗,况且附近都有丝印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