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良明12V充电器,可以直插220V的

楼主(2019-03-03):
        入手良明的12V充电器,外壳上标注的是输入120V输出12V,没敢直接插电。换了个220V输入,12V3A输出的电源接入到充电座上,结果无法正常给电池充电。只好拆开原来的充电器看看,拆开后发现高压电容耐压400V,压敏电阻都是220V的,应该可以直接插220V充电,重新将原充电头接回到充电座,插电后可以正常充电,而且锂电和镍铬电池都可以正常充电。
这里提醒一下:只保证拆开的这个版本的充电器可以直插220V的,其他版本不管保证,一定要拆开看看啊。

充电座应该带平衡充电,正面

背面

充电头

压敏电阻

高压电容,耐压400V。

压敏电阻

充电座上芯片

充电座上的另一个芯片。

网友:
我有一个良明4v的锂电充电器也是120v拆了看电容耐压400v就知道可以220v了

网友(2021-03-14):
这个是两部分组成的,感觉更好。如果是110的高压部分,只要换成220就可以了。充电板部分还是用原来的。
楼主能否测一下,充电板,输入是多少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