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学习STM32_SPI通信的板子 纯手工制作,这次用感光法制作。

楼主(2019-03-03):
最近在学习STM32单片机,开发板没舍得买贵的,都是买的最小系统板,用着不是很方便,这次尝试自己做一个学习  SPI协议的学习板,也试着画画STM32单片机的外设,经验不足,这次的错误还是蛮多的,不过为以后更好的设计电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废话不多,
开始上图:
感光法制作线路

  刷油墨的时候灰尘没处理干净
导致个别地方线路有点损坏,还好不影响使用。腐蚀后:

打孔

图上松香

开始焊接STM32单片机,这个封装很小了,

引脚细节

打个背光看下,没有粘连,

焊接一定要注意温度,

开始焊接 另一个单片机

这个芯片比较大  很容易焊的和1毛钱硬币大小相似
打个背光看看

开始焊接小件,先焊电阻,大多数都用的0603封装的

看看这手艺中不:

配上根线,

酒精清洗后  刷上一层薄薄的松香,可以战斗好多年,这个板子做好了,
发没发现STM32芯片方向变了,这是我的失误,焊反了,做好了怎么都连不上电脑换了个芯片也不行,才发现焊反了,

正过来后还是不能用,郁闷死了,然后才发现,STM32单片机有一个边的供电竟然没有画,飞线补救下吧,这回终于成功了。
欢迎大家  互相探讨,批评指正。
END

网友:
焊工确实很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焊工确实很不错,谢谢分享999

网友:
这焊工我的学习多少年能赶上啊

网友A:
103c8t6 啥时候能降到3元左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c8t6 啥时候能降到3元左右就好了~

现在也不贵,我买的6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也不贵,我买的6块多

6块正常价格,,
我想玩的东西要么不买要么买一百片...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焊锡好

网友:
漂亮技术帝,单片机小小白情何以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焊锡好

恩,焊锡一大卷500g的可以用好几年,买点好的,焊锡常用的  友邦和中亚,山崎,还有一个不常用的焊电线啥的,是杂牌。

网友:
这是在秀焊工啊。

网友:
感光的就是比热转印的强,最起码线条边缘齐。

网友C:
板子做的不错,焊工也挺好,就是那几个飞线和跳线整的有点影响市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做的不错,焊工也挺好,就是那几个飞线和跳线整的有点影响市容了 ...

恩是的,头一次画STM32还不太熟,想把尺寸做小,跳线很难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做的不错,焊工也挺好,就是那几个飞线和跳线整的有点影响市容了 ...

单面板想没跳线,那可需要下一番功夫了,无奈我这功力不够啊,还的继续努力,以后做板子争取没跳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面板想没跳线,那可需要下一番功夫了,无奈我这功力不够啊,还的继续努力,以后做板子争取没跳线。 ...

哈哈 你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不是说有跳线就不好,我的意思是板子做的挺好的,焊的也不错,把跳线也整利索点,别七扭八歪的就更好看了,您的手艺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你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不是说有跳线就不好,我的意思是板子做的挺好的,焊的也不错,把跳线也整利 ...

确实,跳线追求的是横平竖直,斜着跳就有点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你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不是说有跳线就不好,我的意思是板子做的挺好的,焊的也不错,把跳线也整利 ...

谢谢提醒,我一直把跳线当反面的线路用呢,还真没注意这点,所以走线有点随意了,以后注意。

网友D:
焊工挺好。正想问要不要刷助焊剂,看来楼主是拿松香来凑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工挺好。正想问要不要刷助焊剂,看来楼主是拿松香来凑合了

哦,难道有更好用的助焊剂吗,我这是自制的松香水,不仅焊接方便,取材容易,还能抗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