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5G桥接问题

楼主(2019-03-03):
路由器K2为主路由,固件是华硕老毛子,副路由K1,固件也是华硕老毛子,只是两个路由的固件不是一个人改的(按某论坛说法一个A大一个H大),2.4G桥接没有问题,可用5G桥接,搜不到信号,搜索条滚动就是找不到信号,不知何故,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距离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太远了?

客厅到卧室20米内。手机都能收到信号。

网友B:
用5G桥接时,2.4G桥接关闭没?

网友C:
WAP加密:方式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G桥接时,2.4G桥接关闭没?

关了。信道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WAP加密:方式一样么

一样,包括信道。

网友:
用WDS中继+AP试试.

网友D:
手动输入一样可以连接,其实WDS更稳定,系统管理中选择无线接入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输入一样可以连接,其实WDS更稳定,系统管理中选择无线接入点模式

谢谢啊,手动输入SSID后,桥接成功。纳闷,怎么搜索就不行呢?

网友:
中继5g 还是用斐讯的原厂固件好点,我用的就是原厂的,老毛子也没成功过

网友(2019-04-24):
好像是固件的问题,用NEWIFI MINI也遇到过这个。

网友:
用高恪固件也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手动输入SSID后,桥接成功。纳闷,怎么搜索就不行呢?

你应该刷灯大的版本就可以,我试过三四个老毛子的版本,只有灯大的可以其它都不行

网友:
官改固件5G中继秒老毛子

网友:
k2p刷的灯大的固件,5g中继毫无压力

网友(2023-05-21):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刷灯大的版本就可以,我试过三四个老毛子的版本,只有灯大的可以其它都不行 ...

是吗?好好研究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