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捡到评书机 拆tf卡无法格式化 试了三个手机终于格式化成功

楼主(2019-03-03):
评书机里的tf卡 电脑不能格式化
手机也不行
最后用一个安卓4.0.4的老手机终于格式化成功

网友:
坏了的手机卡都可格式化成功,历害。

网友:
可以找以前那种非智能机    说不准能碰巧可以格式化

网友:
电脑上用奥梅分区之类的格式呗

网友(2019-12-19):
手上一个16G内存卡也是换手机剩下的,手机电脑都试了死活不能格式化内容,总占用8个G内存删除不了,量产也不懂,又大佬指教下嘛

网友(2023-12-21):
电脑上搞个linux搞咯,实在不行用dd写满0或者随机数在格也行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残次品开出个1G,然后打个字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