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好好体会了一下90度转弯批头的方便之处

楼主(2019-03-03):
有时候在家里折腾的时候真的会经常有“工具用时方恨少”的感慨。
想在音响架子上安置一台时序器。可是由于摆放要求和一些特殊原因必须把它吊装。可总不能拆了架子重来过。而位置限制手和电动工具都伸不进去发力。这时候90度的转弯批头转换器就发挥了它的功效。轻而易举的解决了眼前的难题。

网友:
德黄,骚黄,地板黄

网友A:
可以备个这个,超薄棘轮,有时候连得伟90度那玩意儿也放不进去的时候可以用。

网友:
都是平常用不到,用的时候没有又抓瞎的工具。;)

网友:
这个确实方便,软轴也可以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备个这个,超薄棘轮,有时候连得伟90度那玩意儿也放不进去的时候可以用。

这个更实用,得伟的还是有点大

网友B:
这个转换头150块啊,所以我转身去买了个199的电动角向棘轮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转换头150块啊,所以我转身去买了个199的电动角向棘轮扳手

角向电动扳手是方头,要想装批头用需要转换下,总厚度就变厚了

网友:
不怕把螺丝拧花吗?

网友:
把德伟的弯头优点,展现的淋漓尽致。

网友:
用软轴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工具使用得恰到好处!

楼主:
转弯是重点,电动是王道

网友:
办法总是有的,工具才是主角!

网友:
不错,这种小工具平时用不到,需要的时候还是很实用。
得伟还有一种软轴的,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
我有个现成的能转角度的电批,但没用到过。

网友:
所以我买了个快换头版的5282,直角功能是一般用不上,但是用上了就能省很多功夫和时间

网友:
工具用一回就值回票价了

楼主:
是啊!能用上一回就真的值了。

网友:
特殊工具,在特殊位置得心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