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看看12V转ATX电源的转换板

楼主(2019-03-03):
那个阿童木小主机里面带的,把12V输入电压转换为凌动主板需要的ATX电源

转换板正面
比较紧凑

电感和电容

MOS管,板上都是一个规格

有几个芯片,估计都是PWM控制器

这个一样的型号

这里还有

板子背面

没有合适的插座,功率就不好测了
几十W是没问题的

网友A:
以前想买这个弄小主机的,一直忍住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想买这个弄小主机的,一直忍住没买

偶也没接触过,这次看到坛友在出,偶就撸来玩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45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自己改电压,变成3路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自己改电压,变成3路可调电源,

这个DC-DC有5V、3.3V、1.几V的电压了,应该都可调

网友C:
图片清晰好评,板子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D:
这电源板看着不错

网友E:
之前地摊买了个工控机上也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清晰好评,板子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这板倒贴赠送的话,小主机就算残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板倒贴赠送的话,小主机就算残废了

嘿嘿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板看着不错

嗯嗯,看起来用料和做工还不错

网友F:
谢谢分享。。。。我们都是把ATX改为单电源,而这个却反过来了。。。

网友G:
不知道有多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大婶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地摊买了个工控机上也有个。

地摊上撸成多少?

网友H:
这几路屏蔽电感看起来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我们都是把ATX改为单电源,而这个却反过来了。。。

是呀,ATX改为单电源温总可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有多大的功率

估摸着几十W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几路屏蔽电感看起来真不错

嗯,体积还算大,屏蔽一下干扰也小些

网友(2023-02-13):
想请教一下,这个板子上的12V输出是不是就是直接把12V输入接出去?或者说12V的输入和输出是不是直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