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看看这个电源的原理图

楼主(2019-03-03):
求大神看看这个电源的原理图是不是划错了,ic的第5角供电怎么直接接市电了,不是应该接整流300v 供电吗,图2是我的电源,现在没有输出,图2的5角没有供电,它的输入端是直接整流出来的300v经两个514电阻到达的,我怀疑是芯片没有供电导致的,求大神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没画错,接交流端启动电阻就等效半波供电,可以省个串联电阻,要不得用俩串联降压限流。

楼主:
哦,老大我弱弱的问一下,310v直流电经过两个514电阻到启动电容,为什么在启动电容上测不到电压呢,

网友:
没错,现在有交流供电的了,

网友A:
启动电容没电压,要么芯片要么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容没电压,要么芯片要么电容坏了。

我把芯片摘下来了,在测有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芯片摘下来了,在测有电压了,

测下你拿下来的IC是不是VDD对地短路了。

网友:
断电放电在路量阻值(一般是芯片短电容短早炸了)

楼主:
谢谢老大们的建议,修好了,6角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