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入门教程

楼主(2019-03-03):
最近开始研究WIFI模块,初次接触ESP8266,过程比较曲折,最后还是慢慢摸索出来了
下面进入正题

淘宝买的开发板,默认是LUA固件

刷了AT固件,可以看到开发板能成功接收AT指令了

下面开始设置模块,为模块连接手机APP做准备
(下面的部分内容是转载的,感谢原作者)

1.输入:AT+CWMODE=2
响应:OK
说明:指令原型为:AT+CWMODE=<mode>;其中<mode>:1-Station模式,2-AP模式,3-AP兼Station模式。
2.输入:AT+RST
响应: OK
说明:配置好模式后需要重启生效。
3.输入:AT+CWMODE?
响应:+CWMODE:2
       OK
说明:这条指令可以不要,这是查询当前模式的指令,模式返回是2,说明是AP模式。

4.输入:AT+CWSAP="ESP8266","0123456789",11,0
响应:OK
说明:指令原型为:AT+ CWSAP=<ssid>,<pwd>,<chl>, <ecn>;其中<ssid>:字符串参数,接入点名称;<pwd>:字符串参数,密码最长64字节,ASCII;<chl>:通道号;< ecn >:0-OPEN,1-WEP,2-WPA_PSK,3-WPA2_PSK,4-WPA_WPA2_PSK。
然后现在就可以在你的手机或者是电脑通过无线网卡连接到ESP8266上了。
5.输入:AT+CIPMUX=1
响应:OK
说明:开启多连接模式,因为只有在开启多连接模式的时候才能开启服务器模式。注意:透传只能在单连接模式下进行。
6.输入:AT+CIPSERVER=1,8080
响应:OK
说明:设置端口为8080。

WIFI模块设置基本完成
下面是手机端APP设置
手机APP通过“TCP Client”模式下添加“IP:192.168.4.1(模块默认的IP),端口8080(手机APP也来源于网络,感谢原作者)

手机APP发送字符给ESP8266

串口显示字符

注意事项:ESP8266当服务器的时候,客户端如果没有数据传输,隔一段时间会自动断开连接,可通过AT+CIPSTO=<time>命令设置超时时间(说明:<time>:服务器超时时间,0~2880,单位为s)。

网友:
我的网好卡,啥都看不到

网友:
去年这个模块玩了好几个月,刷的是NODEMCU固件,用lua语言大致将常用的功能玩了一些,去年十一电脑系统瘫了,资料、软件啥的都没了而后就撂下了。

网友:
那我建议你还是学下lua来玩。。这模块就是专门为lua做的感觉。。

首先用lua通过浏览器(每个手机都有不用去下载 电脑也有)更方便控制 我就是用的浏览器与8266通信
传参数 发指令 都方便 关机界面可以很方便的用 html网页代码写 各种按键 输入框都很方便

web tcp传输稳定 速度快 完全没必要用AT指令 表示单片机-5渣的我0基础不到一个星期就入门lua

网友(2019-11-12):
木脑袋,怎么学也学不会,真羡慕楼主。这个模块还买了几个一直吃灰。

网友:
楼主能出个怎么在audrino下玩的教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