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睿登DPS8005组装,没有外壳自己做

楼主(2019-03-03):
在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想有个可调电源,但是当时属于瓷公鸡,舍不得花钱买,后来买了坛里的350w改电源,改完后不是很理想但也能勉强用吧,就凑活用了,
结果年前不小心给烧了,更换494后自激(我读书少搞不定,这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
一想算了,还是把ATX装的睿登DPS8005好好包装下,

这是年前买的8005
这是原来的ATX版本8005,实用党对付一下也能用
后来350w电源坏了之后,那就拿出来包装包装撑撑门面吧。
没有找到合适的外壳那就自己做一个咯。

先找来主机的2块盖板,尺寸39cm*39cm,结果就用了一面做了个13*13*20大小的外壳,
然后开始制作,先画好尺寸线条,开始切割(忘了拍照了)

切割底座和面板如下
顺带着切角方便折弯。

然后拿出小台钳,太小了不能一次折弯加了2根方条,夹住折弯
合适的辅助工具真的很有用,结果找的短了一点点折弯就不完美了,没办法慢慢来吧,折弯后方便上盖螺丝安装,(重复细节就不墨迹了,手拿部分折好弯的)
底座完了之后重复来上盖,上盖就简单了一点,找个直角桌子就能弯了,
上盖不用折弯那么多了,然后用电转打螺丝孔,方便和面板安装,
折弯完成后,先比划比划是否合适,
外壳差不多了之后,就是后面散热了,

找来开关电源的上盖带孔的,不用开孔散热了,风扇安装也比较方便,
榔头伺候敲平切割,
大小合适就行,然后攻丝固定在上盖折弯上
到这外壳就算有模有样,开始打孔开槽,

还是切割机上阵,大致出来后用挫慢慢打磨,
(打磨细节自己脑补吧,一个人有漏图的不好拍照,大家不要介意哈)

最后上点黑漆补补漏,(用之前摇一摇,结果就一点点,算了前面喷一下得了)
喷完之后比做好那会看起来舒服点了。到此断断续续搞了2个早晨。

然后开始内脏安装,把原来ATX里的掏出来装上,

变压器是拆的旧的
主绕组整流后50v左右带载有下降,一组12v辅助用来接风扇散热,还有一组忘了(也没用过)
整流电容拆ATX的大电容,200v一共并了6个也不知行不行啊?
最后就是主角了 睿登DPS8005
开始安装模块,

怎么装螺丝就不详细描述了,装好后这样,内部比较凌乱
然后就是是尾部风扇和电源插头了,便于散热还是安装了一个小风扇。

装上尾部盖板彻底完工,再来几个全方位图片
底部找到4个减震垫给他粘上去

再来个还没组装的5020合照

到此测底完工

谢谢大家的观看

网友:
这是高手,真正的高手

网友:
折弯之前先弯折面对应位置用小电磨滑道槽就能完美直角了~

网友A:
为何不用现成的台式机电源外壳?

网友:
弯折的很好

网友B:
你这变压器有点发挥不出8005的优势啊,电压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变压器有点发挥不出8005的优势啊,电压不够高,

资源有限,没有更高电压的电源了,再高几乎也用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现成的台式机电源外壳?

图2做过一个不怎么好看

网友:
为楼主点赞,鼓励鼓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资源有限,没有更高电压的电源了,再高几乎也用不上了

那你买5005不是更省钱

网友:
动手能力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买5005不是更省钱

2个都是搞活动买的

网友C:
8005是80v呢  这个电压可以 我怎么没看到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5是80v呢  这个电压可以 我怎么没看到这个型号

去年活动买的,年前活动是5020,  现在没有搞活动了